PCBA焊接类型有哪些?如何改善PCBA焊接气孔问题

楼主(2025-04-27):
在PCBA(印刷电路板组装)加工过程中,焊接是一个关键的步骤。焊接不仅会影响线路板的美观度也会影响线路板的使用性能,下面由PCBA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为大家总结PCBA线路板焊接的类型及焊点气孔相关问题,一起看下去吧。

    一、PCBA焊接类型有哪些
1、回流焊接
    首先PCBA的第一道焊接工序是回流焊接,在完成SMT贴装之后,会将PCB板过回流焊,完成贴片的焊接。
    2、波峰焊接
    回流焊是对贴片元器件的焊接,对于插件类型的元器件需要用到波峰焊进行焊接。一般将PCB板插装好元器件,然后进过波峰炉完成插件元器件与PCB板的焊接。
    3、浸锡焊
    对于一些大型元器件,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能过波峰焊,就常采用锡炉来进行焊接,锡炉焊接简单,方便。
    4、手工焊接
手工焊接是指员工使用电烙铁进行焊接,一般在PCBA加工厂都需要手工焊接人员。
    PCBA由多道工序组成,只有通过不同的PCBA焊接类型,才能将一块完整PCBA板生产出来。
5、PCBA焊接气孔的产生
PCBA板焊接产生的气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气泡,一般在PCBA加工过程中的回流焊接和波峰焊接是会产生气孔。

二、如何改善PCBA焊接气孔问题
    1、烘烤
    对暴露空气中时间长的PCB和元器件进行烘烤,防止有水分。
    2、锡膏的管控
    锡膏含有水分也容易产生气孔、锡珠的情况。首先选用质量好的锡膏,锡膏的回温、搅拌按操作进行严格执行,锡膏暴露空气中的时间尽可能短,印刷完锡膏之后,需要及时进行回流焊接。
3、车间湿度管控
有计划的监控车间的湿度情况,控制在40-60%之间。
    4、设置合理的炉温曲线
一天两次对进行炉温测试,优化炉温曲线,升温速率不能过快。
    5、助焊剂喷涂
    在过波峰焊时,助焊剂的喷涂量不能过多,喷涂合理。
6、优化炉温曲线
    预热区的温度需达到要求,不能过低,使助焊剂能充分挥发,而且过炉的速度不能过快。
    影响PCBA焊接气泡的因素可能有很多,可以从PCB设计、PCB湿度、炉温、助焊剂(喷雾大小)、链速、锡波高度、焊锡成份等方面去分析,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才有可能得出较好制程。

    (更多关于PCBA相关知识,可关注安徽英特丽电子进行了解)

网友:
    回流焊接是最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