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键设置问题

楼主(2025-04-29):
    各位大佬,下面这一项,可以设置成快捷键吗

网友A:
    用脚本试试。。

网友B:
    在SKILL里面设置
    axlSetFunckey("w" "settoggle align_guides" t)

    在env里面设置
    funckey q settoggle align_guid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试试。。

    用脚本要设置2个快捷键,开一个关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KILL里面设置
axlSetFunckey("w" "settoggle align_guides" t)

    多谢大佬,搞定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功能?之前没用过,刚才试了没看出来区别

网友:
    放元器件的时候,可以动态扑捉对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