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忙 换层颜色的SKILL

楼主(2025-04-29):
    有高手能幫我一段源碼嗎?
    ("Ref Des/Silkscreen_top") 換成#1 紅色
    ("Ref Des/Silkscreen_Bottom")換成#1 紅色

    ("Board geometry/Cs24_Silk_Bot")換成#1 紅色
    ("Board geometry/Cs24_Silk_Top")換成#1 紅色

楼主:
    有高手會嗎?

楼主:
    我沒有要保留舊的~我要直接覆蓋顏色!

楼主:
    這個新增換色功能要寫在現有的SKILL下面 還需要加上什麼呢?才能一次到好?

网友A:
    procedure(setLayerColors()
      let((layerList colorList)
        layerList = list("TOP" "BOTTOM" "GND" "POWER")
        colorList = list(axlColor(255 0 0) axlColor(0 0 255) axlColor(100 100 100) axlColor(200 200 200))
        foreach(layer layerList color colorList
          axlColorSet(layer color)
        )
      )
    )

楼主:
    失敗

    procedure(changeSilkColor()
        let((oldColor layerObj)
            ;; 1. 备份原始颜色设置(可选)
            oldColor = axlColorGet(55)  ;; 获取索引55的当前颜色值

            ;; 2. 将颜色索引55设置为红色 (RGB: 255 0 0)
            axlColorSet(55 '(255 0 0))  ;; 注意:使用单引号和括号

            ;; 3. 获取图层对象
            layerObj = axlLayerGet("REF DES/SILKSCREEN_TOP")

            when(layerObj
                ;; 4. 修改图层颜色索引
                layerObj->color = 55

                ;; 5. 应用设置
                axlSetParam(layerObj)

                ;; 6. 刷新显示
                axlVisibleUpdate(nil)
                axlUIWPrint(nil "SILKSCREEN_TOP 图层颜色已修改为红色(索引55)")
            else
                axlUIWPrint(nil "错误:找不到 REF DES/SILKSCREEN_TOP 图层!")
            )
        )
    )

    ;; 自动执行(可选)
    changeSilkColor()

    w_w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敗

    procedure(changeSilkColor()

    axlUIWPrint这个里面不能有中文,中文需要转码
    还有你失败,得把失败时,command栏得报错信息发出来,大佬才能帮你呀

网友:
    大神,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setLayerColors()
      let((layerList colorList)
        layerList = list("TOP" "BOTTOM" "GND" " ...

    大佬

    ;; set_layer_colors.il
    ;; 命令: set_colors

    axlCmdRegister("set_colors" 'setLayerColors)

    procedure(setLayerColors()
        let((layerList colorList)
            layerList = list("TOP" "BOTTOM" "GND" "POWER")
            colorList = list(axlColor(255 0 0) axlColor(0 0 255) axlColor(100 100 100) axlColor(200 200 200))
            foreach(layer layerList color colorList
                axlColorSet(layer color)
            )
            printf("层颜色设置完成!\n")
        )
    )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xlColor出現這樣問題

楼主:
    另外TOP BOT GND POWER  TOP 我改成 Ref Des/Silkscreen_top 也行嗎? 我主要是白漆層要換成固定顏色

楼主:
    procedure(changeSilkColor()
        let((oldColor layers layerObj foundLayers)

            axlColorSet(55 '(255 0 0))

            layers = list(
                "REF DES/SILKSCREEN_TOP"
            )

            foundLayers = nil
            foreach(layer layers
                when(layerObj = axlLayerGet(layer)
                    layerObj->color = 55
                    axlSetParam(layerObj)
                    foundLayers = cons(layer foundLayers)
                )
            )

            when(foundLayers
                axlVisibleUpdate(t)
                printf("Changed %d layers to red: %L\n"
                       length(foundLayers)
                       reverse(foundLayers))
            )
        )
    )

    請問我要增加一個顏色灰色 在"REF DES/SILKSCREEN_BOT" 又怎麼新增呢?

网友:
                    axlColorSet(56 '(192 192 192))
            layers = list(
                "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
            foundLayers = nil
            foreach(layer layers
                when(layerObj = axlLayerGet(layer)
                    layerObj->color = 56
                    axlSetParam(layerObj)
                    foundLayers = cons(layer foundLayers)
                )
            )
            when(foundLayers
                axlVisibleUpdate(t)
                printf("Changed %d layers to Gray: %L\n"
                       length(foundLayers)
                       reverse(foundLayers))
            )

楼主:
    成功了
    請問我還有auto gerber的問題也可以求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