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提取S参数的疑问?

楼主(2025-04-30):
    大佬们,在使用sigrity提取S参数的时候,选择完信号网络之后,电源网络和地网络都要选吗,还是只要选择参考的网络。

网友:
    只选择参考的网络

网友A:
    因为只考虑仿真信号部分,所以只需选择信号网络及其参考网络,大部分情况下,信号的参考网络是GND,这时就需要选择GND网络,当参考不是GND时,需要选择对应的参考网络。

楼主(2025-06-15):
引用 网友A:
    因为只考虑仿真信号部分,所以只需选择信号网络及其参考网络,大部分情况下,信号的参考网络是GND,这时就 ...

    如果走的内层线,参考上层GND和下层VCC,是不是这层都要选;另外,如果只参考VCC可以仿真吗,我只选了信号和VCC进行仿真,显示没有地无法设置端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走的内层线,参考上层GND和下层VCC,是不是这层都要选;另外,如果只参考VCC可以仿真吗,我只选了信 ...

只参考VCC的话,把VCC归类为GND。设置参考地为VCC的port,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参考VCC的话,把VCC归类为GND。设置参考地为VCC的port,进行仿真。

    参考上层VCC和下层GND是不是也是把VCC也分类到GND中,然后设置端口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上层VCC和下层GND是不是也是把VCC也分类到GND中,然后设置端口就可以。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