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问题

楼主(2025-05-08):
IMX214供电的3.3V电源纹波是下面这个样子,好奇怪,会导致sensor工作异常吗?
    3.3V电源是PMIC的DCDC出来的

    频率 30HZ占空比 97.85%
    峰峰值 26.06mV

    发不了图片,波形类似下面这个样子

         |                |                |
         |                |
    ------- |--------------|--------------|----------------

    樓主問題解了嗎?分享一下麼!^_^
    什麼叫異常?一般遇到的是畫面雜訊,異常通常是指不能工作這類的。Zzz...

楼主:
图片来了  这是3.3V电源纹波。3.3V通过LDO转成2.8V,1.8V,1.2V给IMX214供电

这是IMX214图像异常现象

    限貼美女圖!^_^

楼主:
    @超级狗 图片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这是3.3V电源纹波。3.3V通过LDO转成2.8V,1.8V,1.2V给IMX214供电

    • 30Hz 應該是 CMOS 攝像頭掃描頻率造成的,停掉攝像頭功能如果不見了,就可以確定來源。
    • 雜訊的影響通常是隨機的,以前遇到攝像頭雪花或橫紋,都是會飄動的。如果每次都在固定的區域、現象也不會變,感覺是比較不像是雜訊造成的。

    僅提出個人愚鈍的看法!

网友:
    这不是因为负载突然加重,然后造成的过冲现象吗,这种情况不是应该在突然加重负载地方加个大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30Hz 應該是 CMOS 攝像頭掃描頻率造成的,停掉攝像頭功能如果不見了,就可以確定來源。
  • 雜訊的 ...
  •
    1.现象一样,每次出现的位置不固定,闪现
    2.很奇怪,CMOS怎么没有影响2.8V,1.8V和1.2V呢

    1.2V 和 1.8V 一般是 Core Logic 和 I/O 電源,3.3V 才是感光電路使用的電源。百萬個畫素(Pixel)同時動作,樓主說耗不耗電?^_^
    接觸不良???

网友:
    找一下30Hz的频率来源,一般情况下重载是不会有30Hz这么低的频率的,我的建议是断开后级,看一下是不是后级引入的噪声,或者是飞线接一个外置电阻负载,看一下情况

网友:
    不小心登了个新号,懒得删了,重新回复一下:
    找一下30Hz的频率来源,一般情况下重载是不会有30Hz这么低的频率的,我的建议是断开后级,看一下是不是后级引入的噪声,或者是飞线接一个外置电阻负载,看一下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1.现象一样,每次出现的位置不固定,闪现
2.很奇怪,CMOS怎么没有影响2.8V,1.8V和1.2V呢

    LDO的电源抑制比比较高,这种纹波在LDO的后端应该是看不到的,但是你3.3V的来源大概率是DCDC吧,因为只有DCDC这种带反馈的才会因为负载突变导致这种纹波,这就需要反馈电路加个加速电容来解决。

网友:
    得看Sensor对纹波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楼主(2025-08-28):
引用 网友A:
  • 30Hz 應該是 CMOS 攝像頭掃描頻率造成的,停掉攝像頭功能如果不見了,就可以確定來源。
  • 雜訊的 ...

  •  30Hz 應該是 CMOS 攝像頭掃描頻率造成,这个需要处理吗?有处理方法吗

    以前在養雞場工作的時候,這個噪聲經驗上多少都會有。不影響畫質的話通常是不予理會,樓主量到 ˊˊ26mV 應該是算小了!^_^

网友:
    博主自己挖的坟,不是我哈
    我说说自己的看法。
电路中很少有30Hz的东西,恰好视频有30Hz刷新率或者叫帧频。因此感觉跟摄像头有关。
另外从示波器图片看,推断是负载变化,电源芯片动态响应不够造成的。
    处理办法,加大容量电容在负载附近,也许可以解决。
电容的选择方法为,特性曲线最低点300Hz计算。

    墳不一定要挖得多,但一定要挖得深,不然什麼死人骨頭也挖不到!@_@|||

网友:
引用 楼主:
30Hz 應該是 CMOS 攝像頭掃描頻率造成,这个需要处理吗?有处理方法吗

    人工腦殘AI)建議除錯方向:
    • 直接抓 RAW(不經 ISP)顯示灰階
若底部幾十行在 RAW 就已經「0、FF 或亂碼」,那是 資料/行數掉了;若 RAW 正常、經 ISP 才變紫,檢查格式/色彩處理。
    • 核對解析度、行數與 Stride 逐一確認:
感測器模式輸出寬×高、RAW10 打包(5B / 4Px)、每行 bytes、DMA Stride、Buffer 高度。
    • 減小幀高(例如從 1080 改 1072 / 1056)
      試試看:如果紫帶縮短或消失=行數對不。
    • 降資料率&調 D-PHY 時序
      把 MIPI Clock / Lane Rate 降一檔;調大 THS-SETTLE / CLK-SETTLE。同時讀 CSI-2 錯誤計數器(CRC / ECC / SoT / EOF 錯)。錯誤集中在幀尾=D-PHY 邊界問題。
    • 比對 Sony 官方初始化表
      尤其是 VMAX / HMAX、輸出窗口(X / Y / Start / Size)、黑電平/遮罩區設定、以及 IMX214 的 RAW10 / RAW12 Mode 相關暫存器。用已知良好的寄存器表測一遍。
    • 檢查 YUV/平面對應(若走 ISP)
若 ISP 轉 YUV:確認格式(NV12 / NV21 / YUYV)、UV 平面對齊與 stride,避免尾端平面高度不一致。
    • 物理檢查
      重新插拔 / 壓緊 FPC;量測供電在幀尾是否有壓降(示波器抓一幀週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30Hz 應該是 CMOS 攝像頭掃描頻率造成,这个需要处理吗?有处理方法吗

人工腦殘AI)有一個結論和狗弟說的一樣,但我沒貼出來。

    噪聲Noise)的影響是隨機Random)的,不良位置和現象不會每次都相同!

    除了上述人工腦殘AI)的建議,可以試一下改變像素Pixel)數據讀出起始點及方向,不良的位置會有變化嗎?

    此方法或許能間接證明,是感光元件取得像素Pixel)數據原本就有問題,還是讀出數據時發生錯誤才產生問題的。

以前都是用這招痛扁軟賤的!

    Sony IMX214-0AQH5-C-2.0.0.pdf

网友:
    电路中很少有30Hz的东西,恰好视频有30Hz刷新率或者叫帧频。因此感觉跟摄像头有关。

摸金校尉講得有道理,可以把改為 25Hz 看看,便可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