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HFSS仿真设定不同频点的仿真结果不同的疑问

楼主(2025-05-09):
    第一幅图是设置仿真频率5G,扫频0-10G,第二幅图是设置仿真频率10G,扫频0-10G,为啥最终结果不一样?麻烦各位大神能解答一下

网友A:
    仿真频率不一样,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频率不一样,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感谢一下,那仿真出来5Ghz附近回损差距大是正常的了?

网友B:
    仿真频率设置在基频即可,对于相同传输线,你设置的频率不同,传输线所表现阻抗会有差异,频率越高,阻抗越敏感,从而导致10GHz设置的回损比5GHz的回损差一些,可以看下TDR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频率设置在基频即可,对于相同传输线,你设置的频率不同,传输线所表现阻抗会有差异,频率越高,阻抗越 ...

好的,非常感谢,再请问下5Ghz以上都是使用hfss来仿真吗?我这32G内存仿真也是经常崩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再请问下5Ghz以上都是使用hfss来仿真吗?我这32G内存仿真也是经常崩溃

    超过3GHz建议就选择全波仿真分析的软件了

网友(2025-10-10):
    仿真频率决定着网格的剖分密度,不同的仿真频率得到的求解网格不同,所以最终的结果就会不同。最精确的仿真肯定是设置仿真频率为扫频范围的最高频率,但这样会大大增加计算量,所以一般情况下进行仿真频率的设置默认为扫频范围的中间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