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忙 VIA HOLD ON PAD

楼主(2025-05-09):
    請問 我只要VIA的HOLE 壓到PIN或是PAD就被抓出來 該怎麼寫呢?有大神給予關鍵字嗎?

    一般都是VIA連PAD壓到就被抓出來, 想改成 VIA HOLE壓到 才會被抓出來 問題!!

    謝謝

    如圖

    箭頭所示

    箭頭所示

网友A:
    1、提取hole(搜drill hole)
    2、hole和pin分别生成poly,然后做逻辑与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提取hole(搜drill hole)
    2、hole和pin分别生成poly,然后做逻辑与运算

    db大
    能給這兩個一段函數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db大
    能給這兩個一段函數嗎?

    有点复杂,没空写。

楼主:
    目前抓取不到=0還是我貼一段 你幫我改一下呢?

楼主:
    沒辦法全部文字貼上去 系統還是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辦法全部文字貼上去 系統還是有問題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invisible" "pins") ?onButtons (list "pins"))
    axlSingleSelectPoint()
    l_pins=axlGetSelSet() ==>(dbid:482845456)
    l_pins->name  ==>nil
    l_pins~>name  ==>("SMD080REC140M")
    l_pins->parent ==>nil
    l_pins~>parent  ==>(dbid:482370056)
    l_pins~>parent~>name  ==>("L0805_H100M")
    a=axlDBGetConnect(car(l_pins) t) ==> (dbid:483855904 dbid:483434328)
    car(a)->objType  ==>"via"  ;说明该pin和via有连接
    cadr(a)->objType  ==>"shape"  ;说明该pin和shape有连接

    这个思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invisible" "pins") ?onButtons (list "pins"))
    axlSingleSelectPoint()
    l_pins=axlGetSelSet() ==>(dbid:482845456)
    l_pins->name  ==>nil
    l_pins~>name  ==>("SMD080REC140M")
    l_pins->parent ==>nil
    l_pins~>parent  ==>(dbid:482370056)
    l_pins~>parent~>name  ==>("L0805_H100M")
    a=axlDBGetConnect(car(l_pins) t) ==> (dbid:483855904 dbid:483434328)
    car(a)->objType  ==>"via"  ;说明该pin和via有连接
    cadr(a)->objType  ==>"shape"  ;说明该pin和shape有连接

    这个思路如何

    請問是via的drill才會被針對嗎?via pad 壓到pin or pad都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invisible" "pins") ?onButtons (list "pins"))
    axlSingleSelectPoint()
    l_pins=axlGetSelSet() ==>(dbid:482845456)
    l_pins->name  ==>nil
    l_pins~>name  ==>("SMD080REC140M")
    l_pins->parent ==>nil
    l_pins~>parent  ==>(dbid:482370056)
    l_pins~>parent~>name  ==>("L0805_H100M")
    a=axlDBGetConnect(car(l_pins) t) ==> (dbid:483855904 dbid:483434328)
    car(a)->objType  ==>"via"  ;说明该pin和via有连接
    cadr(a)->objType  ==>"shape"  ;说明该pin和shape有连接

    这个思路如何

    這好像不是檢查via drill是否壓到pin or pad!

    這個是單單搜尋出來pin 和 via是否有連結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复杂,没空写。

    解不出來了

网友(点评):
光靠AI是写不出来能用的代码的。

楼主:
    沒辦法 這裡沒有支援 !關鍵的語法是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复杂,没空写。

网友(点评):
不想写了,太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OK!如果你有空的時候 想要接案 在跟我說!!

楼主:
引用 楼主:
    OK!如果你有空的時候 想要接案 在跟我說!!

    我換地方了!所以如果要就是需要買斷含源碼!才能聲請經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复杂,没空写。

    還是你幫我修改SKILL 新增一個功能, 你再報價給我!可以嗎??時ˊ間不用馬上1.2個禮拜都沒問題!

网友:
    其實不會太難~我給你幾個關鍵字
    axlPathStartCircle、axlPolyFromDB

楼主:
    請問一下 我是要VIA ON PAD 但是 VIA只要超過PAD一點點就會被抓出來 整顆VIA包在PAD裡面是PASS的 這個函數和幾何該怎麼表示呢?

    謝謝!

楼主:
    你是TW人嗎? 要合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TW人嗎? 要合作嗎?$

    你問我嗎?對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我是要VIA ON PAD 但是 VIA只要超過PAD一點點就會被抓出來 整顆VIA包在PAD裡面是PASS的 這個函數 ...

    你可以透過,計算重合面積的方式,來去判斷他是整個都在裡面還是只有部分壓到
    重疊面積計算:axlPolyOperation(poly1 poly2 'AND) ->are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透過,計算重合面積的方式,來去判斷他是整個都在裡面還是只有部分壓到
    重疊面積計算:axlPolyOperation(poly1 poly2 'AND) ->area

    我這裡要寫大小的skill 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 賺點外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裡要寫大小的skill 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 賺點外快

    哥,你留個信箱吧

楼主:
    ron_0703 雅虎

网友C:
    寄信了~你看有沒有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寄信了~你看有沒有收到~

    回信了!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