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拟开关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以下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5-05-12):
    目前在调试整个模拟开关问题,发现没有按照设计想法实现功能,想请教一下问题在哪里。目前已确定:1、电源±5V电压正常,;2、PCB封装引脚位号正确;3、焊接正确,一号引脚对位、焊接无短路虚焊;4、开关引脚直接对地短接试验;一时间搞不懂验证啥了,目的是想通过单片机控制这两个模拟开关对地短路功能。(芯片规格书,原理图部分已上传)

    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

网友:
    • 邏輯位準 VIH = 2V Minimum,單片機 GPIO 最好是 3.3V1.8V 即便會動也有風險。
    • 模擬開關Analog Switch)導通時的 RON > 200Ω @ 1mAD1D2 拿去接什麼東西是關鍵。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VDD-VSS(红笔接pin9,黑笔接pin6),看看是不是不够10V。即使是够,我个人也是不敢使用±5V的;
你用的单片机是哪个,可以输出负电压吗?
明明可以几毛钱可以搞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用那么贵的IC?
明明数据手册很容易找到,你非要上传(还我威望!!!!!!)

网友B:
    靠夭咧!你該不會是兩個模擬開關Analog Switch要分開控制吧??

一起控制也可能會有問題,如果一個 High、一個 Low 是要聽誰的?

    想不到踢哀TI)也有這麼雷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VDD-VSS(红笔接pin9,黑笔接pin6),看看是不是不够10V。即使是够,我个人也是不敢使用± ...

测一下的IO输出低电平时,是否低于0.8V(VIL)

网友:
    这是什么鬼哦,两个三极管(几分钱)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搞这么复杂,关键是还搞出问题来了

    不得無理!人家炫富一下不行喔~^_^

网友B:
    我只能假設,您是想用這一款模擬開關Analog Switch)。

    TI TMUX112x.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假設,您是想用這一款模擬開關(Analog Switch)。

应该就是这样的开关真值表了。

    想不到踢哀TI)也有這麼雷的器件,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邏輯位準 V = 2V Minimum,單片機 GPIO 最好是 3.3V,1.8V 即便會動也有風險。
  • 模擬開關(Analog  ...
  •
    芯片型号:TMUX6122DGSR,没错的,单片机是5V,GPIO也是5V,D1,D2是用来控制精密泄露电流的,具体是我上个帖子描述的开关,但是不懂为啥被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VDD-VSS(红笔接pin9,黑笔接pin6),看看是不是不够10V。即使是够,我个人也是不敢使用± ...

 STM8S207CBT6单片机型号,5V供电,模拟开关操作电压低电平不高于0.8V,高电平不低于2V,控制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夭咧!你該不會是兩個模擬開關(Analog Switch)要分開控制吧???

    一起控制也可能會有問題,如果一 ...

真值表和这个描述确实是有问题的

    領導夠昏庸的話就能過關!^_^

网友:
    所以现在您的现象是,单片机输出电平是符合设计,但是模拟开关的现象和真值表不一致?

    您說,如果真ˋ是這問題,還要繼續在這邊嚷嚷嗎?小心被領導拉去「淨身」!>_<|||

网友:
    原理图上D2控制第一路,D1控制第二路,是不是反了

    沒有喔~這位交大碩士的專業其實是蠻強的,只不過個性高傲了些!人家是前三的頂尖學府,私校畢業的小弟只能立正聽訓。>_<|||
    这种人每个公司都有,我们公司好几个呢,俗称,哄宝。
    以前我們有位交大碩士班畢業的同事,你若質疑他寫的軟件,他就會回應你:「我有你想像的昏庸嗎?」。>_<|||

楼主:
    原因是:表坏了。。。。

    小弟問題分析的最後結論,一向都是「領導昏庸」。即便是自己犯的錯,也都是因為他昏庸的任用我。^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