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耐压60V,电流200ma的线性恒流芯片,封装小一点,带dim脚 线性模拟调光的 ...

楼主(2025-05-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 嬰飛靈InfineonBCR602
    三級管NPN Bipolar Transistor)或莫死管MOSFET)外掛。
  • 呆兒子DIODESAL5810Q
莫死管MOSFET)內置。

調光方式Dimming)規格書中都有教!

Infineon BCR602.pdf

DIODES AL5810Q.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加不了NTC进行线性调光吧

其實不同供應商的野樓一滴LED),對溫度的敏感度不一,趨勢是溫度越高、亮度衰減越多。驅動芯片Driver IC)用 NTC 偵測溫度,也是概略性的補償而已

這種線性驅動芯片Driver IC),你也可以在 RSET 電阻旁邊,再並聯個 R + NTC 一樣做概略性補償。

不過,我想你不知道我在講什麼,而且還要搭配計算,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