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会被PCBA上面的电解电容等电到,做一个放电的装置,放电电阻10R 20W是否好...

楼主(2025-05-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根据RC电路特性,放电时间常数τ = R×C(R为电阻值,C为电容容量)。通过设定合适的放电时间常数,可计算出满足需求的电阻值。

网友:
    好用的,一端接电容正极,一端接电容负极。怕没放完就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容电压

网友:
    好不好用要看你放电的对象,如果是WuF的电容这个装置可能用不了就被烧掉了。如果不到10uF那么基本上没问题。而且你这个装置瓶颈应该是在表笔的过电流能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uF的电容这个装置可能用不了就被烧掉了------你是怎么判断的呢?

存储电量比较多,你想快速放完那电流肯定大了电流

网友:
數字鑰匙Digikey)電容放電計算器

電容安全放電計算器 | DigiKey

网友:
    文檔也是有,但都是講電阻這端,沒講電容端的考慮。

不過,電容越大、漣波電流Ripple Current)也越高,實務上高電平、高電流的電解電容,可能較不容易超過界限。

网友:
    也可以考慮用白熾燈泡來放電。

网友:
    这个方案关键是功耗。这种电阻一般是电容并联放置的,也等效于增加了一个负载。
在断电后电阻给电容放电,但是有没有想过工作时这个电阻也会一直在干活的?
    可以考虑增加mos或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