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直供LED恒流驱动升降压芯片-H5227Y 30V48V60V转12V24V36V10A大电流ic方案

楼主(2025-05-13):
基本工作原理
1.升降压转换(Buck-Boost拓扑)
当输入电压(VINVIN)低于LED所需工作电压时,电路进入升压模式;当VINVIN高于LED电压时,则切换至降压模式。通过控制开关元件(如MOSFET)的导通与关断周期,电感储存并释放能量,从而灵活调节输出电压,适应宽范围输入(如3-40V)。
升压阶段:开关导通时,输入电流流经电感储能,极性上正下负;开关关断时,电感释放能量叠加到输入电压上,形成更高的输出电压。
降压阶段:开关导通时,输入电压直接向负载供电;开关关断时,电感续流维持电流稳定。
2.恒流控制机制
反馈回路:通过检测输出电流在采样电阻(如R2)上的压降,与内部参考电压(如1.65V)比较,动态调整开关占空比。例如,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芯片跳过部分开关周期以减少能量传输,反之则增加导通时间。
高精度算法:部分芯片(如AP9196)采用专利恒流算法,确保输出电流精度≤±3%,并支持PWM调光,实现无频闪亮度调节
产品描述
H5227Y 是款调光特性良好的宽范围调光 比且无频闪调光的 LED 恒流驱动器。支持降 压、升压和升降压拓扑的应用,具有 6.5~75V 宽输入工作电压范围,采用连续电流模式 (CCM)为高亮度 LED 供电。调光深度可调 很低,在低亮负载的调整率和一致性都很好。 H5227Y 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恒流效果,输 出电流恒流精度≤±3%,负载调整<±1%, 可以轻松满足宽输入出电压的应用需求,全 程调光无频闪。 H5227Y 通过 DIM 端口 PWM 端口和 LD 端口 调光,DIM 端口实现 PWM 信号在芯片内部转换 模拟调节脚。DIM 端口调光支持高辉度应用, 支持 100Hz 以上的调光频率,分辨率超过 100: 1,且调光全程无频闪,当有需要更深调光比 的时候,DIM 端口和 PWM 端口配合使用,可以达到10000:1 调光比。LD 端口支持 0.2V 到 2.5V 电平范围的模拟调光。 LD 端口接电容到地,可以设置软启动时 间。DIM、PWM、LD、UVLO 管脚内置上拉,VFB 管脚内置下拉,不使用时可以悬空。芯片的输 出电流通过 ISENSEN 对 VIN2 端口的检流电阻 来设定,更变检测电阻位置可支持共阳接法。 芯片采用 HTSSOP-16 脚位封装。
产品特征l
支持降压、升压、升降压三种拓扑结构l
支持 PWM 转模拟/PWM 调光/模拟调光l
支持 100:1 的PWM 转模拟调光比l
支持 10000:1 双路混合调光l
支持 10:1 模拟调光l
支持调光频率超过32K,无频闪调光l
内置 80V 的LDO 供电l
支持 6.5~75V 宽电压输入l
固定工作频率130KHz l
转换效率>95% l
恒流精度≤±3%l
负载调整率<±1% l
低待机功耗l
支持软启动l
支持可设置的输入欠压保护l
支持可设置的输出过压保护
典型应用l
智能照明l
Dali 调光l
0~10V 调光l
摄影灯照明l
补光灯照明

网友:
器件有详细的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