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luo大神的代码扩展写的好玩的form

楼主(2025-05-13):
    根据luo大神的代码扩展写的好玩的form,源码带来好心情

    补充内容 (2025-5-22 16:34):
    13L有V2版本的更新,请下载新版本

    129.94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楼主:
    点下来财,看有多少,这是0到1个小目标

网友A:
    能统计下 当前板子鼠标点击次数,或者操作步骤数吗,这样看工作量是多少,不然每天工作日志不好写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统计下 当前板子鼠标点击次数,或者操作步骤数吗,这样看工作量是多少,不然每天工作日志不好写

    可以在状态栏里对板子的editing time 进行统计,就是早上的时间和晚上结束时间进行一个差值。但是如果你一直没操作也应该算了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状态栏里对板子的editing time 进行统计,就是早上的时间和晚上结束时间进行一个差值。但是如果你 ...

    这个时间不太准确,不清楚具体计算逻辑,时间有点偏差,我之前记录过画板6小时,上面实际只统计了3.5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统计下 当前板子鼠标点击次数,或者操作步骤数吗,这样看工作量是多少,不然每天工作日志不好写

    百度一下   里面有统计鼠标点击次数的小软件,曾经用过键鼠统计精灵,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   里面有统计鼠标点击次数的小软件,曾经用过键鼠统计精灵,哈哈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invisible" "nets") ?onButtons (list "nets"))
    l_greeting_nets=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greeting_sum=0
    foreach(greeting_nets l_nets greeting_sum=greeting_sum+(greeting_nets~>unconnected))
    print(greeting_sum)
    可以实现软件一打开就统计还有多少个未连接的网络,然后再在程序里添加该代码,当执行form命令就会统计当前还有多少个未连接网络,然后输出你今天完成了多少个连接,少于10个说明效率不高哦,多于50就说你辛苦了,多于100就说你太厉害了,赶快休息吧

楼主:
    还搞点什么功能更有可玩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invisible" "nets") ?onButtons (list "nets"))
    l_greeting ...

    大佬,能发一个完整的代码出来?还比较需要这个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发一个完整的代码出来?还比较需要这个小功能。

    有附件啊,或者留个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发一个完整的代码出来?还比较需要这个小功能。

    defun(_CSLL_greeting (form_CAI)
            case(form_CAI->curField
                    ("WaBao" _WaBao());挖宝弹窗显示
                    ("LaiCai" _laicai());来财弹窗显示
                    ("ByeBye" axlFormClose(form_CAI));弹窗显示
            );case
            )

    defun(_WaBao ()
    let((Bao wabao)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invisible" "nets") ?onButtons (list "nets"))
                    l_greeting_nets=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Bao=0
                    foreach(greeting_nets l_greeting_nets Bao=Bao+(greeting_nets~>unconnected))
        sprintf(wabao "^_^ \277\363\311\275\273\271\312\243\317\302 %d \277\351\275\360\327\251,\n\265\367\325\373\327\313\312\306\243\254\307\341\313\311\304\303\317\302!" Bao)

        axlUIConfirm(wabao);弹窗显示
        )
            );defun

楼主:
    更新第二版,用了几种不同的form写入方式,适合form学习

    131.84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