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器件完整

楼主(2025-05-14):
    如题,在Layout时,有可能误删了某个器件的标识(shape类型)或者误操作导致装配框不完整(line)。有什么操作可以快速检查出器件相对封装来说不完整了吗?
或者用skill来实现的话具体是什么思路?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首先确保封装库是没问题的后,高亮所有symbols,最后updata symbols。不就能发现哪些symbols不完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封装库是没问题的后,高亮所有symbols,最后updata symbols。不就能发现哪些symbols不完整了吗

是的,可以通过更新器件的方式来保证和封装一致。但是全部更新也会导致调整好的位号和标识这些进行复位。如果能单独识别出来就会方便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通过更新器件的方式来保证和封装一致。但是全部更新也会导致调整好的位号和标识这些进行复位。 ...

    不呀,更新的选项里面有不调整位号丝印等等一些可供勾选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呀,更新的选项里面有不调整位号丝印等等一些可供勾选的内容

    有个Reset symbol text location and size选项,不勾选的话,text的位置和大小不会变化。但是删除的位号(比如只保留了装配层位号,删除了丝印层位号)也会随着Update重新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呀,更新的选项里面有不调整位号丝印等等一些可供勾选的内容

    Update选项卡里有个Reset symbol text location and size选项,不勾选的话,text的位置和大小不会变化。但是删除的位号(比如只保留了装配层位号,删除了丝印层位号)也会随着Update重新出现。

网友B:
    提取s·y·s·b·ol·和s·y·m·d·e·f的c·h·i·l·d·r·e·n信息,逐一匹配比较即可。(·是多余的,不加有不良信息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取s·y·s·b·ol·和s·y·m·d·e·f的c·h·i·l·d·r·e·n信息,逐一匹配比较即可。(·是多余的, ...

好的 db大佬,原来symdef是封装相关的参数,我还想着是不是有什么函数再来调取封装。skill自己去啃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