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出钻孔表问题

楼主(2025-05-14):
    点击 **Drill** 生成钻孔文件,系统会自动为每个层对生成独立文件:比如十层板
       - 通孔(如TOP-BOTTOM)会生成单独文件(如 `drill.drl`)。通孔想生成1-10.drl使用legends选择layer pair模式。这样子会把1-10的任意阶激光孔生成在一起,我是想按照1-2.2-3,3-4,4-5,5-6,6-7,7-8,8-9,9-10分层生成的
       - 盲孔/埋孔按层对生成文件(如 `drill_L1-L2.drl`、`drill_L2-L3.drl`)。激光孔想一层一层输出,使用legends选择By layer 模式。这两个不能同时生成吧?而且这种会把机械孔也分为每层生成。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skill工具

    @db-_-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楼主:
    原因是我设置任意阶不是分层设置再叠孔使用的,而是直接设置1-8,1-6这样子默认叠孔的设计。

网友:
    抱歉啊 我没用过盲埋孔,看看其他人能不能帮你。

网友A:
    使用LAYER PAIR不是直接输出你所有孔的类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LAYER PAIR不是直接输出你所有孔的类型吗?

    但是任意阶的情形下,而我设置的激光孔不是按照1-2,2-3。。。,9-10分别设的,而是1-8,1-6这么设置的,那么PCB制造就会拆分很麻烦,

楼主:
    任意阶的情形下,而我设置的激光孔不是按照1-2,2-3。。。,9-10分别设的,而是1-8,1-6这么设置的,那么PCB制造就会拆分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