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 遇到器件默认会偏转一定角度的情况

楼主(2025-05-15):
最近不知为何,手上这台电脑出现异常
1、从库里取出的器件进行放置,无法完全水平或垂直,都会有一个小的角度旋转,没找到对应的设置。下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原本水平的线右侧会高一点点。

2、点开属性,可以以看到存在0.1度的旋转。

3、删除ENV文件也一样的情况。

楼主:
刚才无意中,看到了这里不知何时被设定了一个0.1的参数。跟改为0后正常。

网友:
有意思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换个思路,做圆形板的时候元件调出来就是45度或135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