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中支持axlSetAlias吗?

楼主(2025-05-15):
    axlSetAlias ("F2" "shape add ")                 ;铺铜
                    axlSetAlias ("F3" "shape select")               ;选择铜皮
                    axlSetAlias ("F4" "shape edit boundary")        ;编辑铜皮
                    axlSetAlias ("F5" "cmgr")                       ;打开规则管理器
                    axlSetAlias ("F6" "status")                     ;打开状态栏

楼主:
    为什么我这样设置快捷键加载时会有错误?但是axlSetFunckey就没有错误,求大神指导

网友:
    其实把错误贴出来,分析一下基本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E- *Error* eval: not a function - "F3"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它会把"F3"当成一个函数呢?

网友:
    axlSetAlias ("F3" "shape select")
    括号前面有空格,把空格删了
    axlSetAlias("F3" "shape select")

网友:
    画板还要撸代码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