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IS与公司物料系统的对接

楼主(2025-05-15):
    先后在两家公司亲自操刀了cadence CIS从0到1的搭建,并且都与公司的物料系统实现无缝衔接,一家是BPM物料系统、一家是PLM物料系统。其实与物料系统的对接,也没有太大难度,主要就是整理好所有的物料分类及其具体所需要的参数列,然后把物料系统的数据抓过来就可以了。最后的难点反倒是在配置CIS数据库时,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那些CIS配置教程中是没有提及的,只能靠自己摸索,经常搞的一个头两个大(一没有Cadence官方的支持(原因大家懂的)。二没有找第三方的开发公司(贵))。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都是靠自己硬肝,顺利的把绊脚石给清理了。
     也不知道群里有没有小伙伴要为公司搞CIS,如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里留言交流下。

网友:
挺费时间的,我打算要把公司的整一下,但是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
    对楼主只能说佩服!!!!!

网友A:
    能否发一份表格参考一下,对表头一些信息不太确定,只要表头一栏信息就行

网友B:
请教一下2个问题:
1.目前在公司局域网环境内的服务器电脑上配置了CIS库(使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数据库),只要任一同事在capture软件中打开了CIS Explorer忘记关闭后,服务器电脑上就无法编辑更新数据库.mdb文件(文件显示被占用,必须通知同事先关闭CIS Explorer才行),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可以服务器上随时更新吗?
2.假如后期同事出差不在公司局域网环境内,该如何配置CIS库让出差在外的同事可以调用CIS库内的器件呢?
谢谢!

网友C:
    软件版本22.1 10号补丁,orcad CIS 如果正常打开CIS库放置器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打开CIS库后保存了设计,再次放置库里的元器件会报如下错误,并且无法放置器件。  WARHIG(0RCIS-6159):Canot Place Database P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发一份表格参考一下,对表头一些信息不太确定,只要表头一栏信息就行

    每类物料的表头信息,需要根据你们公司的要求来自己定制,比如拿电容物料来说,你们公司的硬件设计人员一般要看电容的哪些参数,或者说你们公司的物料系统中,电容类物料录入了哪些参数?把需求和现有的参数综合下,就可以完成一类物料的表头清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2个问题:
1.目前在公司局域网环境内的服务器电脑上配置了CIS库(使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数据库) ...

哈哈,你这涉及到IT方面的问题了,我没有遇到过,只能说说我们之前的一些使用经验:

1、你说的在局域网内的服务器电脑上配置了CIS,但同时只能允许一个用户使用CIS。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服务器上安装一个总的cadence软件,然后分配给不同用户使用,还是每个用户在本地都安装一个cadence软件,来调用CIS。如果是前者,建议为每个用户建立一个单独的环境变量,看看能否解决问题。如果是后者,可能要让IT看下CIS数据库的访问权限或访问并发数有没有问题。

2、出差的同时,想要远程访问公司的CIS,应该要搭建VPN,具体请咨询你们公司的IT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版本22.1 10号补丁,orcad CIS 如果正常打开CIS库放置器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打开CIS库后保存了设计, ...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CIS使用环境是啥样的,所以不太好判断。从你的描述来看,不知道是不是你的capture.ini文件有问题,当你保存后,ORCAD会更新ini文件,但这个ini与公共的ini文件(如果你们是调用服务器上的cadence软件)冲突了,就造成调不出器件来。
或者你可以分几个步骤来排除下问题是出在哪个环节:
1、是某一个器件调不出来,还是任何器件都调不出来?以此来判断是不是库里的器件与原理图上之前用的器件重名了或冲突了;
2、除了调不出来器件,CIS的浏览或检索等功能还能不能用?如果CIS其他功能能用,只是调不出器件,可能还是.ini文件有问题;
3、单独重启CIS explorer,能否调器件?如果重启CIS explorer能用,那就跟数据库、.DBC文件等有关系。

另外,调不出器件而报错时,除了你说的那个报错弹窗,在session log窗口有没有显示更详细的报错内容?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有机会跟系统上的一些数据动态更新吗?
    比如物料库存,物料单价,物料EOL信息等,PLM系统上更新了库存数量,CIS库里有机会能实现动态自动同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2个问题:
1.目前在公司局域网环境内的服务器电脑上配置了CIS库(使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数据库) ...

    1.更改权限,负责人有编辑权限,其他人设置为可读
2.重启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有机会跟系统上的一些数据动态更新吗?
比如物料库存,物料单价,物料EOL信息等,PLM系统上 ...

    当然可以呀,只要把你想要的类目加到器件表单里,然后交给你们的IT,让他在CIS数据库中增加相关的表头,然后从物料系统中把数据抓过去就可以了。然后让IT工程师设置好EDI对接,物料系统上的某颗物料更新了信息,即时通过EDI接口同步到CIS数据库。

网友E:
    怎么实现数据库和ERP系统关联,ERP系统增加新物料,会同步到CIS数据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CIS使用环境是啥样的,所以不太好判断。从你的描述来看,不知道是不是你的capture.ini文 ...

    谢谢大佬[点我开始下载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CIS使用环境是啥样的,所以不太好判断。从你的描述来看,不知道是不是你的capture.ini文 ...

其他功能都正常唯独就是调不出来器件,如果我调出cis浏览器窗口,不保存设计就没有问题,所有器件都能调用,只要在调用cis浏览器窗口的情况下保存了设计,所有器件都不能调用,报错,session log窗口无任何显示。[点我开始下载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实现数据库和ERP系统关联,ERP系统增加新物料,会同步到CIS数据库中

这个找你们公司的IT工程师处理,专业术语叫EDI接口(电子数据接口),当物料系统的某个物料有更新时,数据自动同步到CIS数据库。如果没有专门的IT工程师能做这个事情,也可以想些其他办法来实现,比如最纯真的方式,每天人肉更新一次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功能都正常唯独就是调不出来器件,如果我调出cis浏览器窗口,不保存设计就没有问题,所有器件都能调 ...

你可以试下这个办法:
1、关闭所有ORCAD工具,把你的.ini文件做个备份,然后删掉原来这个.ini文件;
2、然后重新打开orcad,并重新加载.dbc文件,然后退出ORCAD;
3、找到新生成的.ini文件,打开它并重新设置封装库的路径信息,保存退出;
4、最后再打开ORCAD,看看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下这个办法:
1、关闭所有ORCAD工具,把你的.ini文件做个备份,然后删掉原来这个.ini文件;
    2 ...

基本所有的都试过了,换电脑,换电脑系统,软件版本[点我开始下载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找你们公司的IT工程师处理,专业术语叫EDI接口(电子数据接口),当物料系统的某个物料有更新时,数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这个厉害,一直想搞,但是一直下不去手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