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试着写下90度及锐角线的检查,但是写的不够好

楼主(2025-05-15):
    1. axlCmdRegister("cedg9" 'check_etch_degree90 ?cmdType "interactive")
    2. procedure(check_etch_degree90()
    3. let((
    4.     l_clines
    5.     log_file
    6.     fileport
    7.     clines
    8.     a
    9.     x1 x2 y1 y2
    10.     lista
    11.     slop
    12.     s0 e0
    13.     temp_b
    14.     temp_e
    15.                 )
    16.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clinesegs) ?onButtons        '(noall clinesegs))
    17.                 l_clines=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18.                 ;l_clines=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Box())
    19.                 axlClearSelSet()
    20.                 log_file = "./check_etch_degree.log"
    21.                 fileport = outfile(log_file)   ;打开端口,新建log_file文件
    22.                 temp_e=nil
    23.
    24.                 temp_b=0
    25.                 foreach(clines l_clines
    26.                        a=clines->startEnd
    27.                        x1=caar(a)
    28.                        y1=cadar(a)
    29.                        x2=caadr(a)
    30.                        y2=cadadr(a) ;x1,y1,x2,y2为线的起点和终点坐标
    31.                        s0=car(a) ;线的起点坐标
    32.                        e0=cadr(a);线的终点坐标
    33.                        slop=axlLineSlope(clines->startEnd)        ;斜率
    34.                        if(slop
    35.                                then
    36.              a = axlRadToDeg(atan(axlLineSlope(clines->startEnd))) ;获得每根线的角度值,以竖线为90度,倾斜到左边的线角度为-90到0度之间,倾斜到右边的线角度为0到90度之间,没有-90度这个值
    37.                                else
    38.                                 a = 90.00 ;斜率为nil就是90度
    39.                                        );endif
    40.                        lista=nil
    41.                        lista=append1(lista ((x1+x2)/2))
    42.                        lista=append1(lista ((y1+y2)/2)) ;线的中间左边
    43.                        if(s0 == temp_e ;线的起点和前一段线的终点一致,则进行角度比较
    44.                                then
    45.                                cond(

    46.                                ((a>0 && temp_b>=0) && ((a-temp_b)<=90.00) && ((a-temp_b)>0.00)
    47.                                        fprintf(fileport "Degree : %.2f\t\t%L\t\t%s\n" a-temp_b lista clines~>net~>name) ;输出当前线和前一段线的夹角值,输出当前线的网络名及坐标
    48.                                        axlHighlightObject(clines))        ;高亮当前线
    49.                                ((a>=0 && temp_b>0) && ((temp_b-a)<=90.00) && ((temp_b-a)>0.00)
    50.                                        fprintf(fileport "Degree : %.2f\t\t%L\t\t%s\n" temp_b-a lista clines~>net~>name)
    51.                                        axlHighlightObject(clines))
    52.                                ((a>=0 && temp_b<=0) && ((180.00-a+temp_b)<=90.00) && ((180.00-a+temp_b)>0.00)
    53.                                        fprintf(fileport "Degree : %.2f\t\t%L\t\t%s\n" 180.00-a+temp_b lista clines~>net~>name)
    54.                                        axlHighlightObject(clines))
    55.                                ((a>0 && temp_b<=0) && ((a-temp_b)<=90.00) && ((a-temp_b)>0.00)
    56.                                        fprintf(fileport "Degree : %.2f\t\t%L\t\t%s\n" a-temp_b lista clines~>net~>name)
    57.                                        axlHighlightObject(clines))
    58.                                ((a<0 && temp_b<=0) && ((temp_b-a)<=90.00) && ((temp_b-a)>0.00)
    59.                                        fprintf(fileport "Degree : %.2f\t\t%L\t\t%s\n" temp_b-a lista clines~>net~>name)
    60.                                        axlHighlightObject(clines))
    61.                                ((a<=0 && temp_b<0) && ((a-temp_b)<=90.00) && ((a-temp_b)>0.00)
    62.                                        fprintf(fileport "Degree : %.2f\t\t%L\t\t%s\n" a-temp_b lista clines~>net~>name)
    63.                                        axlHighlightObject(clines))
    64.

    65.
    66.                                        );endcond
    67.                                        );endif
    68.
    69.                                temp_b=a ;保存当前线的角度,用于下次的比较
    70.                                temp_e=e0 ;保存当前线的终点坐标,用于下次的比较
    71.                                );endforeach
    72.                   close(fileport)
    73.                         axlUIViewFileCreate(log_file "check_etch_degree.log" nil)
    74.                         deleteFile(fileport)
    75.         );endlet
    76.         );procedure

网友A:
    看着那一堆条件,有点头大。
    讨论思路比讨论代码方便点。

网友B:
    我是获取cline seg的长度(axlMPythag),判断是首尾连接后,直接用勾股定理判断,会有一点误差,最长边需要加入误差冗余值(我设置的是0.01),因为小数点计算的时候会有点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获取cline seg的长度(axlMPythag),判断是首尾连接后,直接用勾股定理判断,会有一点误差,最长边需 ...

    原来有这个函数,好像是可以做,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那一堆条件,有点头大。
    讨论思路比讨论代码方便点。

    感觉思想需要碰撞下,思路的确比讨论代码好,我也不想看代码了,好累

网友A:
    其实自带的这个功能,也挺好用的。你可以考虑考虑。为自己省下一些脑细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自带的这个功能,也挺好用的。你可以考虑考虑。为自己省下一些脑细胞。

    那个好像不好用,而且是17.4的功能,16.6没有

网友A:
    要我写,我可能会遍历所有cline的segs,相邻两条逐一判断,根据两条线的三个点,直接计算夹角。夹角≤90度,直接就输出。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写,我可能会遍历所有cline的segs,相邻两条逐一判断,根据两条线的三个点,直接计算夹角。夹角≤90度 ...

    是这样的,我写的这个太复杂,而且好像还会遗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自带的这个功能,也挺好用的。你可以考虑考虑。为自己省下一些脑细胞。

    实际使用中,有真实错误没有检测出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