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菜单移除怎么写?

楼主(2025-05-15):
    请教以下论坛的各位大佬,我想移除自己的skill菜单,这个需要怎么写?

网友:
    我也想学skill

网友A:
    如果是men文件改的,就打开men文件,直接删掉你的菜单(容易删多),或者找个未修改前的men文件覆盖掉。
    如果是skill加的,就记事本打开allegro.ilinit,把里面修改menu的skill文件所在行删掉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en文件改的,就打开men文件,直接删掉你的菜单(容易删多),或者找个未修改前的men文件覆盖掉。
    ...

    大佬,我现在是进入allegro以后insert键加载skill,菜单就出来了,我现在是想不用的时候移除这个菜单,这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现在是进入allegro以后insert键加载skill,菜单就出来了,我现在是想不用的时候移除这个菜单,这 ...

    我猜你生成菜单用的是axlUIMenuInsert相反的删除菜单就是axlUIMenuDelete
    具体语法参考HELP,里面有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生成菜单用的是axlUIMenuInsert相反的删除菜单就是axlUIMenuDelete
    具体语法参考HELP,里面有实例 ...

    大佬就是用的 axlUIMenuInsert,但是用axlUIMenuDelete删除菜单,不起作用

    let((menuId)
            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316\322\265\304\271\244\276\337") ; 查找中文菜单
            when(menuId
                axlUIMenuDelete(menuId)
                axlUIWUpdate(nil)
            )
        )

        ; 删除英文菜单项
        let((menuId)
            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SKILL-KLJ") ;查找英文菜单
            when(menuId
                axlUIMenuDelete(menuId)
                axlUIWUpdate(nil)
            )
        )

网友(点评):
如果还不行,就加几个打印,看看Find是不是找到了,Delete是不是成功了,打印返回值都是很重要也很基础的调试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就是用的 axlUIMenuInsert,但是用axlUIMenuDelete删除菜单,不起作用

    l ...

    menu弄完了要调用trigger触发一下。
    axlTriggerSet

网友:
    直接改菜单文件。不过你要找到起效用的menu文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