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parameter assessment仿真串阻、串容情况

楼主(2025-05-15):
在s-parameter assessment仿真高速差分信号时,如果信号有串阻、串容情况,在设置收发端口时,由于中间串阻串容隔断,无法识别到rx端口,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加了s参数模型也无法识别)

网友A:
找个教程看看,或者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教程看看,或者例子

官方教程里都是不带串阻串容的

楼主:
目前解决方法是把串阻串容前后两端网络直接合并,可以设置端口,不知哪位道友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
    可以考虑将前后两段S参数级联起来。

网友:
    可以考虑将前后两段S参数级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