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分享】快速生成差分孔反焊盘skill-改

楼主(2025-05-16):
    由@ChinaLian分享的skill源码改的

    改动:现在可以单选、框选2个过孔或者Pin创建反焊盘

    1. ; --------------------------------------------------
    2. ; allegro version: 16.6
    3. ; Written by: Lianora
    4. ; date: 2021.09.11
    5. ; --------------------------------------------------
    6. ; 功能说明:单击选择两个差分信号过孔,生成过孔反焊盘
    7. ;           有助于减小差分阻抗在过孔处的突变程度
    8. ; --------------------------------------------------

    9. axlCmdRegister(
    10.   "DVAP"
    11.   'lnDiffViaAntiPad
    12.   ?cmdType "interactive"
    13.   ?doneCmd 'lnDone
    14.   ?cancelCmd 'lnCancel
    15. )

    16. ; --------------------------------------------------
    17. ; 主程序入口函数
    18. ; --------------------------------------------------
    19. procedure(lnDiffViaAntiPad(@optional (expandValue_via 0))
    20.   let(()
    21.   ; 设置 find 栏参数,仅勾选 "vias"
    22.     axlSetFindFilter(
    23.       ?enabled list("noall" "Pins" "vias")
    24.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vias")
    25.     )
    26.   ; 设置右键弹出功能项
    27.     ln_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28.             (list "Done" 'lnDone)
    29.             (list "Oops" 'lnOops)
    30.             (list "Cancel" 'lnCancel))
    31.           )
    32.     axlUIPopupSet(ln_popup)
    33.
    34.   ; 创建一个表单,在 options 栏中显示需要设置的参数
    35.     lnCreateParamForm()
    36.
    37.   ; 定义一个循环标记
    38.     notdone = t
    39.
    40.   ;获取 class/subclass 信息
    41.     t_activelayer = axlGetActiveLayer()
    42.
    43.     ln_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
    44.
    45.     while(notdone

    46.       l_via1 = nil
    47.       l_via2 = nil

    48.       P = 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Please select the first via...\n"))
    49.       (case length(P)
    50.         (1 ;继续选择第二个过孔
    51.           l_via1 = car(P)
    52.           printf("Please select the second via...\n")
    53.           l_via2 = car(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54.           CreateShape(l_via1 l_via2)
    55.         )
    56.         (2 ;直接创建
    57.           CreateShape(car(P) cadr(P))
    58.         )
    59.       )
    60.     )
    61.   )
    62. )

    63. (procedure CreateShape(l_via1 l_via2)
    64.       if(l_via2 then
    65.         axlDBTransactionMark(ln_mark)
    66.         pad1 = axlDBGetPad(l_via1 "ETCH/TOP" "REGULAR")
    67.         pad2 = axlDBGetPad(l_via2 "ETCH/TOP" "REGULAR")
    68.   ; 计算出外扩相应尺寸后的线宽
    69.         cline_width = caadr(pad1->bBox) - caar(pad1->bBox) + expandValue_via
    70.
    71.         printf("cline_width is %-.2f \n" cline_width)
    72.   ; 在TOP层创建一根线段
    73.         l_cline = axlDBCreateLine(
    74.                 list(l_via1->xy l_via2->xy)
    75.                 cline_width
    76.                 "ANTI ETCH/TOP"
    77.                 nil
    78.                 nil
    79.               )
    80.   ; 通过 cline2shape 将 cline 转换成相应层面的 shape
    81.         if(l_cline then
    82.           l_poly = axlPolyFromDB(caar(l_cline) ?endCapType "ROUND")
    83.           l_shape = axlDBCreateShape(car(l_poly) t t_activelayer)
    84.   ; 如果所在层面是 ROUTE KEEPOUT , 需给 shpae 增加如下两个属性,可以消除走线和过孔的DRC
    85.   ; 并保留避让铜皮属性
    86.           if(car(parseString(t_activelayer "/")) == "ROUTE KEEPOUT" then
    87.             axlDBAddProp(car(l_shape) list("vias_allowed" t))
    88.             axlDBAddProp(car(l_shape) list("routes_allowed" t))
    89.           )
    90.   ; 删除辅助 cline
    91.           axlDeleteObject(caar(l_cline))
    92.         )
    93.       )
    94. )

    95. ; --------------------------------------------------
    96. ; 创建参数设置 form 函数
    97. ; --------------------------------------------------
    98. procedure(lnCreateParamForm()
    99.   let((FileName FilePort)
    100.     FileName = "create_pARM_form.form"
    101.     FilePort = outfile(FileName "w")
    102.
    103.     fprintf(FilePort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104.     fprintf(FilePort "FORM\n")
    105.     fprintf(FilePort "FIXED\n")
    106.     fprintf(FilePort "PORT 24 50\n")
    107.     fprintf(FilePort "HEADER \"Diff Via Anti Pad\"\n\n")
    108.
    109.     fprintf(FilePort "POPUP <class>\"class\"\n")
    110.     fprintf(FilePort "POPUP <subclass>\"subclass\"\n")
    111.
    112.     fprintf(FilePort "TILE\n\n")
    113.
    114.     fprintf(FilePort "TEXT \"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n\n")
    115.     fprintf(FilePort "TLOC 1 1\n")
    116.     fprintf(FilePort "ENDTEXT\n\n")
    117.   ; class enumeration drop-dowm box
    118.     fprintf(FilePort "FIELD class\n")
    119.     fprintf(FilePort "FLOC 5 4\n")
    120.     fprintf(FilePort "ENUMSET 19\n")
    121.     fprintf(FilePort "OPTIONS prettyprint\n")
    122.     fprintf(FilePort "POP \"class\"\n")
    123.     fprintf(FilePort "ENDFIELD\n\n")
    124.   ; subclass color check box
    125.     fprintf(FilePort "FIELD subcolor\n")
    126.     fprintf(FilePort "FLOC 2 7\n")
    127.     fprintf(FilePort "COLOR 2 1\n")
    128.     fprintf(FilePort "OPTIONS colcrchooser\n")
    129.     fprintf(FilePort "ENDFIELD\n\n")
    130.   ; subclass enumeration drop-dowm box
    131.     fprintf(FilePort "FIELD subclass\n")
    132.     fprintf(FilePort "FLOC 5 7\n")
    133.     fprintf(FilePort "ENUMSET 19\n")
    134.     fprintf(FilePort "OPTIONS prettyprint ownerdrawn\n")
    135.     fprintf(FilePort "POP \"subclass\"\n")
    136.     fprintf(FilePort "ENDFIELD\n\n")
    137.   ; enter the expand size of via
    138.     fprintf(FilePort "TEXT \"Expand size of vias (mils):\"\n\n")
    139.     fprintf(FilePort "TLOC 1 11\n")
    140.     fprintf(FilePort "ENDTEXT\n\n")
    141.
    142.     fprintf(FilePort "FIELD expandValue_via\n\n")
    143.     fprintf(FilePort "FLOC 19 11\n\n")
    144.     fprintf(FilePort "REALFILLIN 6 6\n\n")
    145.     fprintf(FilePort "MIN 0\n\n")
    146.     fprintf(FilePort "ENDFIELD\n\n")
    147.
    148.     fprintf(FilePort "ENDTILE\n\n")
    149.     fprintf(FilePort "ENDFORM\n")
    150.
    151.     close(FilePort)
    152.
    153.     createparmform = axlMiniStatusLoad(gensym() FileName 'lnCreateParmFormCB nil "NONE")
    154.   )
    155. )
    156. ; --------------------------------------------------
    157. ; 参数设置 form 回调函数
    158. ; --------------------------------------------------
    159. procedure(lnCreateParmFormCB(form)
    160.   case(form->cuRField
    161.     ("class"
    162.       t_activelayer = axlGetActiveLayer()
    163.     )
    164.     ("subclass"
    165.       t_activelayer = axlGetActiveLayer()
    166.     )
    167.     ("subcolor"
    168.       if(axlFormGetField(form "subcolor") then
    169.         axlVisibleLayer(axlGetActiveLayer() t)
    170.       else
    171.         axlVisibleLayer(axlGetActiveLayer() t)
    172.       )
    173.     )
    174.     ("expandValue_via"
    175.       expandValue_via= axlFormGetField(form "expandValue_via")
    176.       printf("expandValue_via is %-.2f" expandValue_via)
    177.
    178.     )
    179.   )
    180. )

    181. ; --------------------------------------------------
    182. ; 结束命令回调函数
    183. ; --------------------------------------------------
    184. procedure(lnDone()
    185.   let(()
    186.     axlDBTransactionCommit(ln_mark)
    187.     notdone = nil
    188.     axlCancelEnterFun()
    189.   )
    190. )

    191. ; --------------------------------------------------
    192. ; 回撤命令回调函数
    193. ; --------------------------------------------------
    194. procedure(lnOops()
    195.   let(()
    196.     axlDBTransactionOops(ln_mark)
    197.     axlCancelEnterFun()
    198.   )
    199. )

    200. ; --------------------------------------------------
    201. ; 取消命令回调函数
    202. ; --------------------------------------------------
    203. procedure(lnCancel()
    204.   let(()
    205.     axlDBTransactionCommit(ln_mark)
    206.     notdone = nil
    207.     axlCancelEnterFun()
    208.   )
    209. )

    补充内容 (2025-6-19 12:50):
    2025.06.19更新 详见#19

网友:
    感谢了,学习一下,有注释..

网友A:
    expandValue_via这个参数值没有回传到procedure CreateShape(l_via1 l_via2)这个函数,麻烦楼主再查看一下。

网友B:
    可以一键创建所有差分线反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键创建所有差分线反焊盘?

    不行,只是在原skill上小改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andValue_via这个参数值没有回传到procedure CreateShape(l_via1 l_via2)这个函数,麻烦楼主再查看一下 ...

    expandValue_via是全局变量,每次在form中修改数值时更新,不需要传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pandValue_via这个参数值没有回传到procedure CreateShape(l_via1 l_via2)这个函数,麻烦楼主再查看一下 ...

        ("expandValue_via"
          expandValue_via_mil = axlFormGetField(form "expandValue_via")
          expandValue_via = axlMKS2UU(sprintf(nil "%-.2f mil" expandValue_via_mil))
        )

    把代码改成这样,因为你填的是mil的,但是设计用的是mm的话,这个值就不对劲了。

网友C(2025-06-16):
    expand Sizw of vias(mils)参数设置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pand Sizw of vias(mils)参数设置无效

    默认使用mil,是不是单位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默认使用mil,是不是单位不对?

    单位是mil没问题,分别在16.6/17.4版本测试都是一样的问题,输入10mil,如果正常外扩,禁布区与铜自动避让范围重合,而实际无论将数值改为多少,外扩范围都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是mil没问题,分别在16.6/17.4版本测试都是一样的问题,输入10mil,如果正常外扩,禁布区与铜自动避让 ...

    参数设置无效,始终为默认值!见图

    添加时的参数设置

    添加时的参数设置

    添加后

    添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是mil没问题,分别在16.6/17.4版本测试都是一样的问题,输入10mil,如果正常外扩,禁布区与铜自动避让 ...

    我这边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正常的

    难道是复制粘贴有问题?能否直接上传一个.il文件的附件?再出问题那就是可能是allegro补丁版本?目前使用的16.6补丁S115

楼主:
    原来的可能是拿错文件了,这是正确的代码
    1. ; --------------------------------------------------
    2. ; Allegro version: 16.6
    3. ; Written by: Lianora
    4. ; date: 2021.09.11
    5. ; --------------------------------------------------
    6. ; 功能说明:单击选择两个差分信号过孔,生成过孔反焊盘
    7. ;           有助于减小差分阻抗在过孔处的突变程度
    8. ; --------------------------------------------------

    9. axlCmdRegister(
    10.   "DVAP"
    11.   'lnDiffViaAntiPad
    12.   ?cmdType "interactive"
    13.   ?doneCmd 'lnDone
    14.   ?cancelCmd 'lnCancel
    15. )

    16. ; --------------------------------------------------
    17. ; 主程序入口函数
    18. ; --------------------------------------------------
    19. procedure(lnDiffViaAntiPad(@optional (expandValue_via 16))
    20.   let(()
    21.   ; 设置 find 栏参数,仅勾选 "vias"
    22.     axlSetFindFilter(
    23.       ?enabled list("noall" "Pins" "vias")
    24.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vias")
    25.     )
    26.   ; 设置右键弹出功能项
    27.     ln_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28.             (list "Done" 'lnDone)
    29.             (list "Oops" 'lnOops)
    30.             (list "Cancel" 'lnCancel))
    31.           )
    32.     axlUIPopupSet(ln_popup)
    33.
    34.   ; 创建一个表单,在 options 栏中显示需要设置的参数
    35.     lnCreateParamForm()
    36.     axlDBControl('activeLayer "ROUTE KEEPOUT/ALL")
    37.     axlFormSetField(createparmform "expandValue_via" expandValue_via)
    38.
    39.   ; 定义一个循环标记
    40.     notdone = t
    41.
    42.   ;获取 class/subclass 信息
    43.     t_activelayer = axlGetActiveLayer()
    44.
    45.     ln_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
    46.
    47.     while(notdone

    48.       l_via1 = nil
    49.       l_via2 = nil

    50.       P = 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Please select the first via...\n"))
    51.       (case length(P)
    52.         (1 ;继续选择第二个过孔
    53.           l_via1 = car(P)
    54.           printf("Please select the second via...\n")
    55.           l_via2 = car(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56.           CreateShape(l_via1 l_via2)
    57.         )
    58.         (2 ;直接创建
    59.           CreateShape(car(P) cadr(P))
    60.         )
    61.       )
    62.     )
    63.   )
    64. )

    65. (procedure CreateShape(l_via1 l_via2)
    66.       if(l_via2 then
    67.         axlDBTransactionMark(ln_mark)
    68.         pad1 = axlDBGetPad(l_via1 "ETCH/TOP" "REGULAR")
    69.         pad2 = axlDBGetPad(l_via2 "ETCH/TOP" "REGULAR")
    70.   ; 计算出外扩相应尺寸后的线宽
    71.         cline_width = caadr(pad1->bBox) - caar(pad1->bBox) + expandValue_via
    72.
    73.         printf("cline_width is %-.2f \n" cline_width)
    74.   ; 在TOP层创建一根线段
    75.         l_cline = axlDBCreateLine(
    76.                 list(l_via1->xy l_via2->xy)
    77.                 cline_width
    78.                 "ANTI ETCH/TOP"
    79.                 nil
    80.                 nil
    81.               )
    82.   ; 通过 cline2shape 将 cline 转换成相应层面的 shape
    83.         if(l_cline then
    84.           l_poly = axlPolyFromDB(caar(l_cline) ?endCapType "ROUND")
    85.           l_shape = axlDBCreateShape(car(l_poly) t t_activelayer)
    86.   ; 如果所在层面是 ROUTE KEEPOUT , 需给 shpae 增加如下两个属性,可以消除走线和过孔的DRC
    87.   ; 并保留避让铜皮属性
    88.           if(car(parseString(t_activelayer "/")) == "ROUTE KEEPOUT" then
    89.             axlDBAddProp(car(l_shape) list("vias_allowed" t))
    90.             axlDBAddProp(car(l_shape) list("routes_allowed" t))
    91.           )
    92.   ; 删除辅助 cline
    93.           axlDeleteObject(caar(l_cline))
    94.         )
    95.       )
    96. )

    97. ; --------------------------------------------------
    98. ; 创建参数设置 form 函数
    99. ; --------------------------------------------------
    100. procedure(lnCreateParamForm()
    101.   let((FileName FilePort)
    102.     FileName = "create_parm_form.form"
    103.     FilePort = outfile(FileName "w")
    104.
    105.     fprintf(FilePort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106.     fprintf(FilePort "FORM\n")
    107.     fprintf(FilePort "FIXED\n")
    108.     fprintf(FilePort "PORT 24 50\n")
    109.     fprintf(FilePort "HEADER \"Diff Via Anti Pad\"\n\n")
    110.
    111.     fprintf(FilePort "POPUP <class>\"class\"\n")
    112.     fprintf(FilePort "POPUP <subclass>\"subclass\"\n")
    113.
    114.     fprintf(FilePort "TILE\n\n")
    115.
    116.     fprintf(FilePort "TEXT \"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n\n")
    117.     fprintf(FilePort "TLOC 1 1\n")
    118.     fprintf(FilePort "ENDTEXT\n\n")
    119.   ; class enumeration drop-dowm box
    120.     fprintf(FilePort "FIELD class\n")
    121.     fprintf(FilePort "FLOC 5 4\n")
    122.     fprintf(FilePort "ENUMSET 19\n")
    123.     fprintf(FilePort "OPTIONS prettyprint\n")
    124.     fprintf(FilePort "POP \"class\"\n")
    125.     fprintf(FilePort "ENDFIELD\n\n")
    126.   ; subclass color check box
    127.     fprintf(FilePort "FIELD subcolor\n")
    128.     fprintf(FilePort "FLOC 2 7\n")
    129.     fprintf(FilePort "COLOR 2 1\n")
    130.     fprintf(FilePort "OPTIONS colcrchooser\n")
    131.     fprintf(FilePort "ENDFIELD\n\n")
    132.   ; subclass enumeration drop-dowm box
    133.     fprintf(FilePort "FIELD subclass\n")
    134.     fprintf(FilePort "FLOC 5 7\n")
    135.     fprintf(FilePort "ENUMSET 19\n")
    136.     fprintf(FilePort "OPTIONS prettyprint ownerdrawn\n")
    137.     fprintf(FilePort "POP \"subclass\"\n")
    138.     fprintf(FilePort "ENDFIELD\n\n")
    139.   ; enter the expand size of via
    140.     fprintf(FilePort "TEXT \"Expand size of vias (mils):\"\n\n")
    141.     fprintf(FilePort "TLOC 1 11\n")
    142.     fprintf(FilePort "ENDTEXT\n\n")
    143.
    144.     fprintf(FilePort "FIELD expandValue_via\n\n")
    145.     fprintf(FilePort "FLOC 19 11\n\n")
    146.     fprintf(FilePort "REALFILLIN 6 6\n\n")
    147.     fprintf(FilePort "MIN 0\n\n")
    148.     fprintf(FilePort "ENDFIELD\n\n")
    149.
    150.     fprintf(FilePort "ENDTILE\n\n")
    151.     fprintf(FilePort "ENDFORM\n")
    152.
    153.     close(FilePort)
    154.
    155.     createparmform = axlMiniStatusLoad(gensym() FileName 'lnCreateParmFormCB nil "NONE")
    156.   )
    157. )
    158. ; --------------------------------------------------
    159. ; 参数设置 form 回调函数
    160. ; --------------------------------------------------
    161. procedure(lnCreateParmFormCB(form)
    162.   case(form->curField
    163.     ("class"
    164.       t_activelayer = axlGetActiveLayer()
    165.     )
    166.     ("subclass"
    167.       t_activelayer = axlGetActiveLayer()
    168.     )
    169.     ("subcolor"
    170.       if(axlFormGetField(form "subcolor") then
    171.         axlVisibleLayer(axlGetActiveLayer() t)
    172.       else
    173.         axlVisibleLayer(axlGetActiveLayer() t)
    174.       )
    175.     )
    176.     ("expandValue_via"
    177.       expandValue_via= axlFormGetField(form "expandValue_via")
    178.       printf("expandValue_via is %-.2f" expandValue_via)
    179.
    180.     )
    181.   )
    182. )

    183. ; --------------------------------------------------
    184. ; 结束命令回调函数
    185. ; --------------------------------------------------
    186. procedure(lnDone()
    187.   let(()
    188.     axlDBTransactionCommit(ln_mark)
    189.     notdone = nil
    190.     axlCancelEnterFun()
    191.   )
    192. )

    193. ; --------------------------------------------------
    194. ; 回撤命令回调函数
    195. ; --------------------------------------------------
    196. procedure(lnOops()
    197.   let(()
    198.     axlDBTransactionOops(ln_mark)
    199.     axlCancelEnterFun()
    200.   )
    201. )

    202. ; --------------------------------------------------
    203. ; 取消命令回调函数
    204. ; --------------------------------------------------
    205. procedure(lnCancel()
    206.   let(()
    207.     axlDBTransactionCommit(ln_mark)
    208.     notdone = nil
    209.     axlCancelEnterFun()
    210.   )
    21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复制粘贴有问题?能否直接上传一个.il文件的附件?再出问题那就是可能是allegro补丁版本?目前使用 ...

    我发不了文件,刚重新发了一下,你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不了文件,刚重新发了一下,你再看看

    可以了!问题解决了!赞!

网友D:
    我就发了一张图片,为啥3个附件的图片都出来了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发了一张图片,为啥3个附件的图片都出来了呢! =。=!!!!!

    我发不了文件和图片,只能上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不了文件和图片,只能上代码

    代码挺好,省得下载扣分了。就是系统BUG多多。

网友(2025-07-29):
    这个输入值单位好像是根据板子单位来,并不一定是mil

网友(2025-09-10):
    可以私信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