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BUCK-BOOST电路中的升压/降压/升降压电感,感值大容易过EMI还是感值...

楼主(2025-05-16):
BUCK、BOOST、BUCK-BOOST电路中的升压/降压/升降压电感,感值大容易过EMI还是感值小好过?假设开关频率100K

网友A:
屏蔽电感更容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电感更容易过。

屏蔽电感试过了  一样的   100M这个频点很难压下去

网友:
    确定是这个电感出了问题吗?屏蔽电感试过不行就说明不是电感泄露出去的,你觉得加大电感有作用吗?你要知道DCDC电路的电感在电路上门的作用才行,理论上感值越大DCDC电路中电流突变的越小,EMI这块会更好,只改感值大概率是不行的。

网友:
    应该不是电感引起的,如果有条件可以用网分仪+探针测试PCB上面的辐射情况,一般情况下都是时钟的高次谐波

网友:
    100Mhz这个频点不太可能是这种高功率DCDC产生的,除非你能确定。这个频点太高了,改一下开关频率试一下呗,工作条件轻载还是重载?pwm调制还是PFM调制?

网友:
    再逛君还在,没图讲个蛋。

    有圖仍是個蛋!^_^

网友:
    开关电路的EMI噪声很难到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