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SW脚过冲怎么解决?

楼主(2025-05-18):
示波器测量SW脚时过冲与预冲都有,求怎么解决?看了些资料说SW脚加RC缓启动电路,这个RC值怎么取?

网友A:
在SW脚与地之间并联RC电路(例如:10Ω + 1nF),通过阻尼振荡抑制尖峰。调整参数方法:示波器观察波形,逐步增大电容(100pF至10nF)和电阻(1Ω至100Ω),直至尖峰最小化。
回复来自网络

网友:
騾母ROHM)半導體 - Snubber Circuit for Buck Converter IC

网友:
踢哀TI)-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a resistive feedback divider in a DC/DC converter

网友:
好奇你怎么判定过冲的?

网友B:
    这个需要解决吗,先看SW处的上下冲满不满足芯片要求,满足要求就不用改,不满足要求再考虑加RC吸收电路,这个对DCDC的效率有很大影响,因为充放电都需要过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解决吗,先看SW处的上下冲满不满足芯片要求,满足要求就不用改,不满足要求再考虑加RC吸收电路,这 ...

这话没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SW脚与地之间并联RC电路(例如:10Ω + 1nF),通过阻尼振荡抑制尖峰。调整参数方法:示波器观察波形,逐 ...

    这是个馊主意。rc对效率影响太大了。
通过反馈回路调整sw波形才是正经。也就是所谓的type 2A/2B/3A/3B反馈环。高级点的芯片都有这个引脚,一般是在内部反馈运放引脚。
当然,楼主这个芯片没有这个功能。只能在FB引脚上想办法,但是效果不会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馊主意。rc对效率影响太大了。
    通过反馈回路调整sw波形才是正经。也就是所谓的type 2A/2B/3A/3B反 ...

调整FB电阻和电容效果不好,然后实在想解决,那么只有调整电路功率参数了,比如试试纹波系数(决定电感大小主要参数),输出电压纹波(对应输出电容)。

网友(点评):
调节后面的器件对SW处的上下冲有印象吗?没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我印象中这是内部mos的寄生参数和PCBLayout不好导致的

网友:
    还是要调整,器件的SW管脚电压有最大值和最小值,如果上下冲超过范围,长期使用寿命会降低

网友:
    加RC吸峰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