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了一个一键导入DXF的skill,但加载的时候提示错误

楼主(2025-05-19):
    axlCmdRegister("iD" `importDXF)
    procedure(importDXF()
        let((dxfFile units layerMap importParams)
            ; 使用正确的函数名 axlGetFilename
            dxfFile =axlGetFilename(
                "选择DXF文件"  ; 对话框标题
                nil           ; 默认路径(nil为当前目录)
                "dxf"         ; 文件扩展名过滤
                t             ; 必须选择有效文件
            )

            when(dxfFile
                ; 参数设置(保持不变)
                units = "mm"
                layerMap = list(
                    list("TOP" "DXF_TOP")
                    list("BOTTOM" "DXF_BOTTOM")
                )
                importParams = list(
                    list("units" units)
                    list("layerMap" layerMap)
                    list("place" '(-100 -100))
                    list("convertToShape" t)
                )

                ; 执行导入
                printf("正在导入DXF文件:%s\n" dxfFile)
                axlDxfImport(dxfFile importParams)
                axlUIWPrint(nil "DXF导入完成!")
            else
                axlUIWPrint(nil "操作已取消")
            )
        )
    )

楼主: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xlGetFilename提示这个怎么解决,求广大网友看看

网友A:
    axlGetFilename是你虚构的,这个函数本来就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GetFilename是你虚构的,这个函数本来就不存在。

    谢谢,那需要怎么改进呢

网友:
    可以去HELP里面看看axlDMFileBrowse的使用方法。
    不要太依赖于AI,现在AI直接给的代码基本都用不了,只能辅助用。

网友:
    看到時~我還開心一下結果是ai寫的 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