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菜单移除求助

楼主(2025-05-19):
        let( (x_menuId)
                            x_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3)
                           when(x_menuId
                    check = axlUIMenuFind(x_menuId "notice")
                    if( check
                        then axlUIWPrint(nil "\324\332\304\277\261\352\262\313\265\245\317\302\325\322\265\275Uninstall")
                                     target = axlUIMenuDelete(x_menuId)
                                        when( target
                                                axlUIWPrint(nil "\322\306\263\375\304\277\261\352\262\313\265\245")
                        )
                    else
                                axlUIWPrint(nil "don't find target menu")
                            )
                    )
                    )
    有大佬指点一下吗?我上述代码是想实现skill菜单移除,我是想通过检测菜单下某个子菜单来确定是不是我想要移除的菜单,如果检测到了,那么移除整个菜单,但是不知道为啥反而移除了的子菜单,没有移除整个菜单

网友A:
    我之前的回答貌似是有点问题的。

    菜单是通过菜单栈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你第二次axlUIMenuFind子菜单的时候,栈已经停在子菜单了。
    其实这里的返回值已经没有意义了。

    如果需要删除主菜单,需要重新Find一下,再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回答貌似是有点问题的。

    菜单是通过菜单栈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你第二次axlUIMenuFind子菜单 ...

    大佬,方便给个示例代码吗?我重新找了1下菜单,在删除,以后把所有的主菜单都删除了

楼主:
            let( (x_menuId)
                x_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3)
                when(x_menuId
                    check = axlUIMenuFind(x_menuId "notice")
                    if( check
                        then
                            re_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3)
                            target = axlUIMenuDelete(re_menuId)
                            when( target
                                axlUIWPrint(nil "\322\306\263\375\304\277\261\352\262\313\265\245")
                        )
                    else
                                axlUIWPrint(nil "don't find target menu")
                            )
                    )
                    )
    大佬这个代码功能是正常的,如果我要遍历所有的菜单,然后找到每个菜单下面有notice命令的菜单,再进行删除主菜单的话,应该怎么弄?我写了个循环,但是会把所有的菜单删除掉:
                    let((q mainMenuId targetCmdId found maxIndex targetmenuId)
                ;;; 动态获取主菜单项的最大索引
                maxIndex = 20
                ;;; 遍历菜单ID:0-20主菜单项
                for(q 0 maxIndex
                                main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q nil)
                    when(mainMenuId
                    targetCmdId = axlUIMenuFind(mainMenuId "notice")
                    if(targetCmdId
                    then
                                      x_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mainMenuId nil)
                      targetmenuId = axlUIMenuDelete(x_menuId)
                      axlUIWPrint(nil "SKILL\262\313\265\245\263\311\271\246\311\276\263\375")
                      found = t

                    )
                                    )
                )
                unless(found
                  axlUIWPrint(nil "SKILL\262\313\265\245\311\276\263\375\312\247\260\334")
                )
                )

网友A:
    子菜单和主菜单貌似没有什么关联性。
    子菜单直接就能找到,所以不知道在哪个主菜单里。

    建议这么做:
    如果能找到子菜单某个命令,直接删除固定位置的主菜单就完事了。
    when(axlUIMenuFind(nil "notice")
        q = axlUIMenuFind(nil 12)
        axlUIMenuDelete(q)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菜单和主菜单貌似没有什么关联性。
    子菜单直接就能找到,所以不知道在哪个主菜单里。

    大佬,这个代码可以在16.6中删除菜单,但是在17.4中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代码可以在16.6中删除菜单,但是在17.4中不起作用

    你一行一行在控制台敲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一行一行在控制台敲一下试试

    let( (x_menuId)x_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3)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16 of file *string*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t( (x_menuId)x_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3)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 ...

    看着像是中间少个空格。

楼主:
    let( (x_menuId)x_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3)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t( (x_menuId)x_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3)

    (x_menuId)和x_menuId =之间明显少了个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x_menuId)和x_menuId =之间明显少了个空格

    这个换行了,只是在allegro中显示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t( (x_menuId)x_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3)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 ...

    明白了,让你一行一行敲,是指一句一句敲。比如一个语法FOREACH有10行,那就不能分成10次敲了。

    所以你需要敲关键语句。不是把let 这种语法也敲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让你一行一行敲,是指一句一句敲。比如一个语法FOREACH有10行,那就不能分成10次敲了。

    所以 ...

    在17.4中没有发现错误

    没有发现错误

    没有发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