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关于PD的问题

楼主(2025-05-20):
三个关于PD的问题

1.18W最大也叫PD?PD快充对功率没有定义的吗?

2.PD快充只需要5个脚或者6个脚,分别是电源正负、数据正负、CC1脚、CC2脚, 那这一把线看起来像尼龙的线是做什么用的?改善柔韧性?增加强度?

3.开尔文连接的四脚采样合金电阻有哪些品牌推荐一下,除了精度还有哪些参数要考虑

我當時就知道,你會把它扔了!T_T
第一個問題的文檔,我給過你了呀~@_@!!!

网友:
批低PD)有很多版,看你講的是哪一版?

网友A:
那这一把线看起来像尼龙的线是做什么用的?改善柔韧性?增加强度?
有可能是單獨的屏蔽線,用在 USB 3.0 高速線 SSTX+SSTX-SSRX+SSRX-

猜的!錯了算你倒楣。

不動腦想、不動手做,害死一個、少一個!

网友A:
开尔文连接的四脚采样合金电阻有哪些品牌推荐一下,除了精度还有哪些参数要考虑?

前幾個拜老闆剛叫我搜尋過一次。

  • 美帝 Vishay
  • 美帝 Bourns
  • 美帝 LittelFuse
  • 美帝 Ohmite
  • 呆灣 Yageo國巨電子

考慮耐衝擊高壽命低雜訊,建議選用金屬材質,如 Metal FoilMetal StripMetal Bulk 這類的型號,但這個部分就都是美帝的天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幾個拜老闆剛叫我搜尋過一次。

应该是米帝  防止被封  狗哥

美帝不會禁賣中國電阻啦!除非是瘋子。不過現在是瘋子在執政!^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低(PD)有很多版,看你講的是哪一版?

这个文档发一下哈  狗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文档发一下哈  狗哥

誰能把這傢伙弄走?

USB PD(Power Delivery)各版本差異.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單獨的屏蔽線,用在 USB 3.0 高速線 SSTX+、SSTX-、SSRX+、SSRX-。

    猜的!錯了算你倒楣。

    图片评论----------------

    沒害到、可惜了!^_^

网友B:
    狗哥不顺便反驳一下“PD快充只需要5个脚或者6个脚”这个?type-C的Vbus和GND都不只5-6个了吧

    隨便看一下、簡單回覆而已,之前已經回到快斷氣,但他連看都不看!T_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哥不顺便反驳一下“PD快充只需要5个脚或者6个脚”这个?type-C的Vbus和GND都不只5-6个了吧

type c的有6根线版本

网友(点评):
6pin type-c是没有数据传输功能的,楼主说的6pin是电源正负、数据正负、cc12,没有这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