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RunBatchDBProgram高版本23.1使用方式变了?

楼主(2025-05-20):
    不良信息还是没修复好呀

网友A:
    17.2和17.4就已经有区别了。也怪HELP写得不明不白的。
    主要体现就是在%%s和?noUnload上。
    多试几次,找到能用的就行了。我赶脚再深究得找原厂支持了。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2和17.4就已经有区别了。也怪HELP写得不明不白的。
    主要体现就是在%%s和?noUnload上。
    多试几次,找到 ...

    好吧,只能多试试了

网友:
    有点难,也在摸索,17.4上的用法还是没搞清楚

网友B:
    用终端打开要运行的命令, -help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参数列表,design_name的参数用%s替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终端打开要运行的命令, -help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参数列表,design_name的参数用%s替换就行了

    大佬,能具体讲一下嘛?

网友C(2025-06-19):
    大佬,在16.6中怎么导出ipc文件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在16.6中怎么导出ipc文件

    你的贴子里面的警告不用管的  是正常现象,你正常导出不也是又警告,跟skill没关系
    skill就是按照那个help里面的参数配置来 16.6我没有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贴子里面的警告不用管的  是正常现象,你正常导出不也是又警告,跟skill没关系
    skill就是按照那个he ...

    好的,大佬,你现在会调用cdsZIP压缩文件了吗?能不能给个示例代码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大佬,你现在会调用cdsZIP压缩文件了吗?能不能给个示例代码

    brd_Name = strcat(axlCurrentDesign() ".brd")
    BRD_Zip  = strcat(axlCurrentDesign() "_BRD.zip") ;生成BRD打包名称

    axlRunBatchDBProgram(" " strcat("cdszip" " " BRD_Zip " " brd_Name) ?silent t ?noProgress t)
    axlRunBatchDBProgram(" " strcat("cdszip" " " ASM_Zip " " "adb.art") ?silent t ?noProgress t)
    axlRunBatchDBProgram(" " strcat("cdszip" " " CAM_Zip " " "./*.ipc") ?silent t ?noProgress t)

    压缩的文件可以*号任意匹配,也可具体到文件名全称

网友C:
引用 楼主:
    brd_Name = strcat(axlCurrentDesign() ".brd")
    BRD_Zip  = strcat(axlCurrentDesign() "_BRD.zip") ;生 ...

    大佬,输出钻孔和槽孔的程序在17.4无法运行,能帮忙看一下吗?
    1. ;调用nctape.exe输出钻孔文件,仅支持16.6
    2.         sprintf(format "nctape -$ -q -b %s.brd" axlCurrentDesign())
    3.     axlRunBatchDBProgram("Create NC Drill" format  ?logfile "ncdrill" ?noProgress t)
    4.         ;输出槽孔文件,仅支持16.6
    5.         sprintf(cmd, "ncroute -$ -q  %s"  axlCurrentDesign())
    6.         axlRunBatchDBProgram("Create ncroute" cmd ?logfile "ncroute" ?noProgress t)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输出钻孔和槽孔的程序在17.4无法运行,能帮忙看一下吗?

    17.2运行没有问题,电脑没有17.4版本,你看看你的运行报错是什么?根据报错内容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提供几种测试的方法。
    1、设置?noUnload nil试一下,设置?noUnload t试一下
    2、加上-$试一下,去掉-$试一下。
    3、用%%s试一下,用%s加变量的形式试一下。
    4、以上都不行,就用他们的排列组合全都试一下。

    其实我二楼说过了。
    这么测试大概率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