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dio codec MUTE

楼主(2025-05-21):
請問各位大佬:                  AIC3104沒有 MUTE Pin , 耳機未插入,L/R 導地沒聲音正常, 若是用 GPIO 控制MUTE是否可行,
             想避開POP聲音 ,外部第二段控制, 就是紅色圈起來加的線路, 這樣可行嗎....感謝

网友:
    踢哀TI)的 TLV320AIC3104 嗎?

寄存器有
    靜音Mute)功能,除非你完全不控制 Audio CODEC

    TI TLV320AIC310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的 TLV320AIC3104 嗎?

    寄存器有靜音(Mute)功能,除非你完全不控制 Audio CODEC。

    回覆老大:  我是想用外部控制,軟體的人暫時還沒空處理,我加的線路是否可以用上,有副作用嗎.....感謝

网友B:
    个人感觉问题不大。另外你的esd放电到音频地,这个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老大:  我是想用外部控制,軟體的人暫時還沒空處理,我加的線路是否可以用上,有副作用嗎.....感謝

樓主大人:這電路我昨天回家仔細想了一下,似乎有點問題。

    您將三極管放在電容後面,阻絕掉直流、避免三極管沒有限流電阻,造成短路接地後電流過大,這個觀念基本上是對的。

    但這樣一來,音訊的擺幅Swing Voltage)會被歸零、在 0V 上下變動。當 MUTE_EN = High 時,訊號在負半週的狀態下還會導到地嗎?

    電容左邊的標號都是 LOUT 是不是筆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老大:  我是想用外部控制,軟體的人暫時還沒空處理,我加的線路是否可以用上,有副作用嗎.....感謝

模擬開關負向擺幅Negative Swing)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在養雞場的年代常遇到,請參考狗幫電學筆記!

    Negative Swing.pdf

网友:
當年在養雞場工作時,支持負向擺幅Negative Swing)的模擬開關少又貴。現在科技進步,供應商都貼心的幫你設計進去了。

Audio switches product selection | TI.com

网友C:
    没问题,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大人:這電路我昨天回家仔細想了一下,似乎有點問題。

您將三極管放在電容後面,阻絕掉直流、避免 ...

回覆老大,是筆誤沒錯已更新,若是將BJT 換成 NMOS ,是否會好一點, Swing Voltage 是否可忽略,
    昨天一開始試的時候沒加分壓電阻,將MUTE_EN 接 3.3V 模擬IO ,結果DC SOURCE 電流過大,燒毀IC.....,
    如果這樣使用方式可以,那為什麼很少看到人家使用,會使用這樣對策,phone jack ,耳機沒插的時候,左右聲道會導地,
進入系統後POP很大聲,怕嚇到使用者,故我才會加上這個線路,....麻煩指導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问题不大。另外你的esd放电到音频地,这个不太好

謝謝您的回覆, 應該沒什麼問題,怕插拔發生瞬間一個 plus干擾DAC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老大,是筆誤沒錯已更新,若是將BJT 換成 NMOS ,是否會好一點, Swing Voltage 是否可忽略,
昨天一開 ...

用 MOSFET 我昨天也想過,它有寄生體二極管Body Diode),似乎也有負向導通的疑慮。

    您這次對設計目的敘述更詳細,我倒是有些想法、稍後再寫!

今天軍機處的會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老大,是筆誤沒錯已更新,若是將BJT 換成 NMOS ,是否會好一點, Swing Voltage 是否可忽略,
    昨天一開 ...

TI TLV320AIC3104 對於爆音Pop Noise)的處理,設計上已經有考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老大,是筆誤沒錯已更新,若是將BJT 換成 NMOS ,是否會好一點, Swing Voltage 是否可忽略,
    昨天一開 ...

    狗弟的考量在於,軟賤叫你先做個電路,初期能靜音Mute)處理。

    如果只是暫時性的措施,最後軟賤都會解決,這個不會是問題。

    我怕的是哪天軟賤說,我不會控制 Audio CODEC,要靠你外部的電路解決,這樣硬賤會被整死!

這種敗腎軟賤,職涯上已經遇到很多次了。

當初講開發初期使用,只是隨便設計一下,衰減失真隔離度左右聲道平衡...都是沒做考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弟的考量在於,軟賤叫你先做個電路,初期能靜音(Mute)處理。

    如果只是暫時性的措施,最後軟賤都會 ...

報告老大,目前軟賤暫不處理,所以我只能自己加,謝謝你提供SPC,我也有找過,但軟賤暫不處理,
    因為要改版沒辦法等他,所以只能自己加,但不確定是否要用BJT or 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放心用,

    大大,請問您有這樣使用的案例嗎

    他算是敗腎的硬賤!^_^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大,目前軟賤暫不處理,所以我只能自己加,謝謝你提供SPC,我也有找過,但軟賤暫不處理,
因為要改版沒 ...

了解!我的建議如下。

爆音Pop Noise)問題最主要是透過 Jack Detection,在耳機或音源線插好、就定位後,再打開電源並輸出訊號。

  • TI TLV32AIC3104Jack Detection 電路要照畫上去。
  • 為了外部電路也能做靜音Mute)控制, Jack Detection 請同時多拉一組訊號到 MCU ADC,讓 MCU 也能偵測耳機插入

但我好奇,如果 Audio CODEC 敗腎的軟賤不會控制,叫他用 MCU 控制就會嗎?

音訊模擬開關Audio Analog Switch)方案建議下一帖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大,目前軟賤暫不處理,所以我只能自己加,謝謝你提供SPC,我也有找過,但軟賤暫不處理,
因為要改版沒 ...

方案一

外部模擬開關Analog Switch)僅作為開發初期方案,或是產品對音質的要求不高,可以使用  74LVC1G3157通道)或 74LVC2G31567通道)。這類的模擬開關Analog Switch)有下列特性。

  • 不支持負向擺幅Negative Swing)功能,所以需要串接在電容前端(不要濾掉直流電平)。
  • 通道電阻 R(ON) 約有 ,對於 32Ω 的耳機會有一些衰減,電阻的差異也會造成些微的失真左右通道平衡的問題。

TI 的應用文件如下(scyb014.pdf)。

DIODES 74LVC1G3157.pdf

TI SN74LVC1G3157.pdf

NXP 74LVC2G3157.pdf

TI SN74LVC1G315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我的建議如下。

爆音(Pop Noise)問題最主要是透過 Jack Detection,在耳機或音源線插好、就定 ...

    老大不好意思,打好的字要回覆,一直有問題,只能改貼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大,目前軟賤暫不處理,所以我只能自己加,謝謝你提供SPC,我也有找過,但軟賤暫不處理,
    因為要改版沒 ...

    方案二
    外部音訊模擬開關Audio Analog Switch)日後可能成為主要的靜音Mute)控制,或是產品對音質的要求較高,建議使用專用的音訊模擬開關Audio Analog Switch)。這類的音訊模擬開關Audio Analog Switch)有下列特性。

    • 如果支持負向擺幅Negative Swing)功能,串接在電容前端或後端都可以。
    • 通道電阻 R(ON) < 1Ω,對於 32Ω 耳機造成的失真左右通道平衡的問題降低到最小。
    • 有的型號在關閉後,還會自動電阻接地,避免輸出訊號懸空造成的雜訊,實現真正的靜音Mute)功能。

    Audio switches product selection | TI.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不好意思,打好的字要回覆,一直有問題,只能改貼圖

這個聽起來像是另一種爆音Pop Noise的狀況(輸出狀態的突然變化)TI TLV320AIC3104 好像也有考慮到,請看下面敘述。

    Soft-MuteSoft-Unmute 會把聲音會慢慢關掉或打開,避免輸出巨大變化產生的爆音Pop Noise)。

The TLV320AIC3104 also includes functionality to detect when the user changes the selection of de-emphasis or digital audio processing functionality. When the new selection is detected, the TLV320AIC3104 (1) soft-mutes the DAC volume control, (2) changes the operation of the digital effects processing to match the new selection, and (3) soft-unmutes the device. This avoids any possible pop or clicks in the audio output due to instantaneous changes in the filtering. A similar algorithm is used when first powering up or powering down the DAC. The circuit begins operation at power up with the volume control muted, then soft-steps it up to the desired volume level. At power down, the logic first soft-steps the volume down to a mute level, then powers down the circuit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您有這樣使用的案例嗎

    野樓梯失敗死(LTSpice)仿真結果:
    無法接地造成靜音Mute)效果!

原因分析:
    集極Collector)除了微小的音訊信號,沒有直流偏置電平DC Bias),NPN 三極管導無法正常導通。

我有發現第二張圖,您把 MMBT3904 移到電容前面去了。同樣電容前的共模電平Common Mode Voltage)也只有 1.35V ~ 1.8V(寄存器可設定),不管使用三極管或 MOS 管應該也是無法導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不好意思,打好的字要回覆,一直有問題,只能改貼圖

    除錯(Debug)建議

    類似的問題以前在養雞場也抓過,其實不難!

把示波器和 I2C 協議分析儀架起來,當爆音Pop Noise)出現時,你就看軟賤做了什麼事,一切就能真相大白。

    通常軟賤不是透過 I2C 對 Audio CODEC 內部寄存器,打開某些電路或輸出;再不然就是外部對 Audio CODEC 芯片,供應了什麼電源進去。

    貼狗皮膏藥式的解法,個人是不太建議。如果領導指定要硬賤解,你何不選好一點的方案?要知道解不掉或解得不夠完美,這條都算你的!

你在那邊省東省西沒人會感激你,大家只會記得你的無能,導致問題不能解決。

僅此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野樓梯失敗死(LTSpice)模擬結果:
    無法接地造成靜音(Mute)效果!

    上傳野樓梯失敗死LTSpice)原理圖,方便樓主修改電路後進行仿真。

    Mute(2N3904).zip

    609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D:
    这种问题老掉牙了,只要稍微有音频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样干是有问题的,这里有好几个问题:1.负半周有问题这样,要在B极加个三极管做信号阻隔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2.输出没串电阻你怎么静音,所谓的静音是输出到得到的输出信号几乎忽略不计,你没串电阻的话你直接短路到地会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说输出功放烧坏等3.你要知道你用的三极管那怕饱和导通电阻也有几十欧级别,所以根本起不到静音作用,需要用那种饱和导通为1欧左右的才有更好效果。

网友(点评):
的確!樓主把三極管移到電容前面,還好也沒導通。^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錯(Debug)建議

類似的問題以前在養雞場也抓過,其實不難!

    謝謝老大花時間分析, 總結要嘛軟件改code , 要嘛硬件加專用 Volume MUTE IC處理, 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老掉牙了,只要稍微有音频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样干是有问题的,这里有好几个问题:1.负半周有问题这样 ...

    謝謝您的提醒,不了解的知識,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