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数显驱动IC/数显LED驱动芯片VK16K33B应用于电磁炉/微波炉/小家电等

楼主(2025-05-21):
VK16K33B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 锁存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 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2SEGx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0×3的按键。内 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采用SSOP24的封装形式。LJQ4993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16K33B
封装形式:SOP24
特点
• 工作电压 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最大12个SEG脚,8个GRID脚 (封装不同SEG脚数量不同)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 最大10×3的按键扫描 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 读/写地址自动加1
• 内置显示RAM为12x8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封装
SOP24(300mil)(15.40mm x 7.50mm PP=1.27mm)

网友:
输入电压的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