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放置报错,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5-05-22):
    封装画好以后,place器件的时候,放置不下来。D RC显示:The design is corrupted. It may have been copied from a different architecture using ASCII mode; copy using binary mode.

    重新上传

网友A:
    这看着是brd都打不开吧,能到放器件这一步吗? 可以发个BRD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看着是brd都打不开吧,能到放器件这一步吗? 可以发个BRD上来看看。

db大佬你好,器件本身是可以打开的(自己新画的)。但是在brd文件中放置就报DRC。就很奇怪。(brd文件不好上传,公司加密的)

网友:
    是公司的加密系统导致的,我们封装都是不加密的,封装加密了 brd文件识别不到  让it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