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焊盘增加长度补偿后,规则管理器中length值未变化

楼主(2025-05-24):
求助:cpu焊盘增加补偿后,但是规则管理中长度刷新后Length是没有变化的,是需要在哪里还需要设置吗?

网友:
    软件机制是算CLINE长度吧,不关焊盘的事儿

网友A:
    从图片看,你这叫pin- delay,需要在constraint的设置里面打开

    lq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你这叫pin- delay,需要在constraint的设置里面打开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你这叫pin- delay,需要在constraint的设置里面打开

感谢,已在规则管理器中设置,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