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layout 中怎么修改换层的快捷键?

楼主(2025-05-26):
怎么修改xpedition layout 中信号号层换层的快捷键?比如A和S,来进行上下层的切换

网友A:
我每次切换层也很麻烦,我也需要设置快捷键,同问同问

楼主:
可以用右侧的上下箭头,但是位置不好,不方便操作

网友B:
需要用脚本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脚本可以实现

大佬,有方法吗,脚本不会啊。现在用了外接键盘,改了键位,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切换层也很麻烦,我也需要设置快捷键,同问同问

外接键盘,改键位。凑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