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使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5-05-26):
AD19使用的几个问题

1.AD19抬头显示 抬头跟踪  这两个功能怎么用?

2.这个设置能不能保存?不然每次打开更多的菜单,会杂乱无序,重合在一起

3.AD19能不能设定这6个LED环形均匀分布于这段圆弧,不是整个圆

抬头显示 抬头跟踪 这两个功能怎么用?

抬头显示 抬头跟踪  这两个功能怎么用?.png

网友A:
1.就是一个显示鼠标移动时的实时坐标,没有什么用,用栅格还方便一些。2.可用极座标的方式。3.库要添加到库列表中,需要编辑时才打开这个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就是一个显示鼠标移动时的实时坐标,没有什么用,用栅格还方便一些。2.可用极座标的方式。3.库要添加到库 ...

2.怎么用呢

网友:
运行软件,在界面的右下角,点Panels, 选择 Porperties,下拉找到 Grid Manager ,Add,增加极座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