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编辑铜皮时铜皮边框的显示颜色怎么改变

楼主(2025-05-27):
    最近拿到一个新文档,当在shape select命令下拖动铜皮边框时,显示的边框颜色是黑色,与黑色的背景重合,但别的文件却是红色,请问这里要怎么改,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改成一样色的不就看不出来了,有什么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一样色的不就看不出来了,有什么目的吗?

在移动铜皮边框时需要看见,黑色恰巧和背景色重合了,不利于我判断边框拖动的位置

网友B:
    色彩设置这栏设置一下颜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色彩设置这栏设置一下颜色就行

    这里是有设置其他颜色的,这里只能改变静止状态下的颜色,当我在编辑铜皮拖动时,还是黑色的,,,

网友C:
    这个颜色用的是1号颜色,你只需要把色盘中第一格的颜色改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颜色用的是1号颜色,你只需要把色盘中第一格的颜色改掉就行。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色彩设置这栏设置一下颜色就行

刚试了一下,这个还需要区分动态铜皮和静态铜皮,动态铜皮得在颜色管理bound.这里改,静态的话就如6楼大佬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