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无法删除

楼主(2025-05-27):
    内层无法删除

楼主:
    (31.650 -17.374) SHAPE: Route Keepout/Pow3, Route Keepout/Pow3 (part of via structure definition 85Ohm);找不到提示位置的shape

网友:
    把Color Dialog-Bound,相应的层打开就有了,太小不显示出来.

楼主:
    还是看不见

网友:
    是不是又动态铜皮?只剩下boundry?

网友:
(31.650 -17.374)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个孔  属性是symbol的,删掉它

网友:
    可能是器件上自带的层,那就要先进打开器件.dra文档,删除这个层,然后再在PCB中更新这个器件,这个层就没有了

网友:
    单独打开那一层,删除选择多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