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铜皮到hole的最小间距是多少呀?

楼主(2025-05-27):
如题 ?先谢!

网友:
    8mil,最好问相应的板厂。

网友:
    fine pitch的BGA就考虑激光孔啦。不要去挑战工艺极限。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6MIL的?

楼主:
    实际我是想做5MIL,这样我的电源铜皮就够粗了。

网友:
    要看厂家的工艺能力,有些可以做到4MIL

网友A:
    好一点的板厂都能做到5mil,4mil是侵蚀工艺的极限了,再小就要新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一点的板厂都能做到5mil,4mil是侵蚀工艺的极限了,再小就要新工艺了

    好的,谢谢回复,我目前就是5MIL的。

网友(2025-08-05):
    差不多的板厂可以做到7mil最小,可以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