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解差分线打孔出线时多折了一段的问题?

楼主(2025-05-28):
如题,我发现只要设置了孔的最小间距或直接设定值再打孔出线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很是苦脑。大家有办法不?

网友A:
这个折线也困扰我好久了,不知道咋弄

网友:
    设置padentry_factor参数,要是不行再用。。。

网友B: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C:
    最小间距时,不折的话信号在过孔处出线拐角太小或者直接成锐角了,就算是你想要的效果软件也不会这么激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解决方法吗?

    目前没有呢,应该就是软件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间距时,不折的话信号在过孔处出线拐角太小或者直接成锐角了,就算是你想要的效果软件也不会这么激进的

    不会有锐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折线也困扰我好久了,不知道咋弄

应该就是软件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