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元件之间推挤不了也不能挨着,只能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放置?

楼主(2025-05-29):
为什么两个元件之间推挤不了也不能挨着,只能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放置?

网友:
没允许drc吧

网友A:
规则里 Placement -- ComponentClearance ,把里面的垂直和水平间距改成需要的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里 Placement -- ComponentClearance ,把里面的垂直和水平间距改成需要的值就好了

你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是你图里第四行ComponentClearance

网友:
    看图片,我遇到过也解决了,看图片操作就好了

网友:
    这是哪个软件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