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走线怎么复用

楼主(2025-05-29):
我之前设计一块板子调试完成了。后面设计项目就用相同的cpu+DDR,我想用之前板子的DDR走线,怎么复用
1.我知道的一种方法是直接在原来的原理上改,网表直接导入原来PCB,然后再SWAP回去,位号也就顺了。
如果叠层跟原来不一样了,阻抗要重新算,这种怎么办
2.还有其他方法没,单独复用成模块化

网友:
    层叠变了,线宽线距需要重新计算,原先的线宽线距就不适用了

网友:
    把叠层改成一样的,copy后再改叠层,这样能行得通吗?

网友:
    做成模块,直接用。叠层变了,修改线宽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