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想法实现板框标注?

楼主(2025-05-30):
    有没有好的想法实现板框标注?
    allegro里面的dimension edit命令。标注下原点和板框的长宽,现在时手动选点标注。
    这个操作能否通过skill实现,找了下help手册,没找到skill调用方式。

网友:
    同样的疑问,好像SCRIPT不太好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事情不必复杂化。相同的尺寸还能直接copy过来。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事情不必复杂化。相同的尺寸还能直接copy过来。

    skill自动化就是省去这些简单的事

网友B:
    获得板框的bBox,使用axlshell执行命令进行标注如何?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获得板框的bBox,使用axlshell执行命令进行标注如何?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