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行询问

楼主(2025-06-01):
    本人电子类专科毕业干了一年软硬件测试现在想转入layout,为此去嘉立创实习考证现能够用立创eda和AD画6-8层高速版(非射频),现在想要找工作这些肯定不行,想要问一下各位大佬近期是先学习allegro还是pads,或者各位对于找工作方面有什么建议。

网友A:
    看你想找哪方面的,例如,主板开发多是allegro,笔记本(没记错的话)、TVBOX多是PADS画的。能用ad画高速板,就没必要另外学其他EDA了,等找到工作,工作用哪个,就去学哪个?应聘不会卡EDA软件的,因为EDA只是工具,转换很快的

网友B:
    建议直接转硬件,不要去layout,不要去layout,。。  用什么软件,不用太纠结,会AD就够用了,后面公司如果用allegro,像2楼说的,再转也好转,可以先找份工作历练一下,最后啰嗦一句,尽量不要转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找哪方面的,例如,主板开发多是allegro,笔记本(没记错的话)、TVBOX多是PADS画的。能用ad画高速板 ...

    感谢回复,主要是看招聘网站上的要求大多数公司都指定要会哪种软件所以想着先学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转硬件,不要去layout,不要去layout,。。  用什么软件,不用太纠结,会AD就够用了,后面公司如果 ...

    感谢回复和建议,可能layout确实不好,但是我一个破大专在学校自学了一手2-4层的设计和画图,没学历没技术硬件可能不太好转,想的是先去layout算是先入行然后再转。还有就是想再问一下像研发助理岗和硬件助理岗这种去了是就是打杂的还是说可能跟着学点东西,我看有的助理岗的就是要求lay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主要是看招聘网站上的要求大多数公司都指定要会哪种软件所以想着先学一学

    不用管公司要求哪种软件,其他满足条件的投就是了,一般公司都不会卡EDA。等你拿到offer,决定去的时候,直接把之前ad画的板子,用公司的EDA在画一遍(allegro 我是跟于争视频的,他使用的版本很老,其他个人感觉很不错。PADS我是跟志博、凡亿和老吴。前两个个人感觉都不好,老吴的太长了,我自己当时在元件封装关系那里卡了好久,建议这个虚心请教同事)

网友(2025-07-23):
    干十年了 真心建议别搞PCB 设计   属于操作工性质了  干的再牛也只是PCB 除非进大厂 能当个PCB设计主管 组长之类的 ,其它公司里都只是小弟级别的  绩效奖金一般都比部门内的硬件工程师低,干得再好也显不出你来  三两年的硬件工程师都会对你的板子指手画脚,说一大堆理论 不考虑实际的空间走线因素,时间长了也懒得掰扯这些  最后的结论是你咋说我咋干, 画个板子 人家超原厂电路 做出来 调不通  总也找不到原因的时候就是走线有问题 有干扰,弄得每次调试的时候 希望没有奇奇怪怪问题的永远的是我们PCB 设计人员,正所谓 锄禾日当午,画板好辛苦,对着大屏幕,一坐一上午,投板要尽快,时间不做主,审来又审去,回来还要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