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kill删除快捷键

楼主(2025-06-01):
    如何用skill程序删除与自己常用快捷键冲突的skill内置快捷键?

网友:
    如果有源码,可以修改**命令

网友:
    我的另一个帖子里有,贴不了,看图

网友:
    新手请教一下:知道了使用命令axlSetAlias( "~W" nil)可以删除掉快捷键,但不知道把这条命名放在哪里?另外请教一下menu 函数在哪个位置存放呢??谢谢

网友:
    axlSetAlias( "~W" nil), 放到你home路径下的文件夹pcbenv里的allegro.ilinit文件; 如果allegro.ilinit不存在,可以新建一个,把axlSetAlias( "~W" nil)放里面;

    关于menu函数,需要你新建一个函数,把menu相关的函数放到新函数里, 然后加载新函数即可;

网友: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我试试

楼主:
    方法很多,几位楼主回复的办法均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