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商城中找到的元件封装,怎么把3D模型关联上这个封装?然后导出来AD格式,AD软...

楼主(2025-06-03):
立创商城中找到的元件封装,怎么把3D模型关联上这个封装?然后导出来AD格式,AD软件可以用?立创EDA导出来的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AD格式),现在AD是可以直接用封装只是基本上没有3D的效果(不自己画),想实现有3D的效果,通过关联的方式是否可以实现?如何实现?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用的3D库网站或者工具/插件推荐,谢谢

网友A:
将立创的3D导出step文件再放到pcb封装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立创的3D导出step文件再放到pcb封装库里

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麻烦了

「Altium Designer」如何导入立创商城的3D元件模型!

网友:
也还好,不算麻烦,你要直接下了就能用,那不把嘉立创当羊毛给薅了

网友B:
    嘉立创导出3D,再添加到AD库太麻烦,你也只能让嘉立创做个接口让AD直接导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导出3D,再添加到AD库太麻烦,你也只能让嘉立创做个接口让AD直接导入了。

    这个提议很好

网友(2025-10-14):
    立创EDA导出3D封装,再导入到PCB封装中。 注意导出的3D要手动去除PCB小板

网友:
    我是自己画,不麻烦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