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 22.1 中的orcad 多 parts symbol请教

楼主(2025-06-04):
SPB 22.1 中的orcad  在编辑/新建 symbol 时,Parts 数量如果超过26个,则不能使用“Alphabetic”,只能使用“Numeric”。在SPB 16.5 建好的symbol 做修改时,如果Parts 数量超过26个,则会报告异常,提示:ERROR "Cannot PeRForm the opteration because of an exception"。
报错,提示遇到了异常操作无法执行。哪位大神遇到过,并解决过。指点下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实在不行先在16.5里面Split Part功能下复制出PIN 信息,然后在22.1Split Part里面粘贴进去保存,最后调整一下PART框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