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3D/给2D添加3D的话也需要选择step的封装路径吗?机械13层?选择对不对?

楼主(2025-06-04):
自己画3D/给2D添加3D的话也需要选择step的封装路径吗?机械13层?选择对不对?是不是按图示大概画一下就有3D模型出来?元件的高度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
自己大概画一下就是个正方体,多少要添加高一点的艺术成分

网友A:
    层可以统一指定为一个层,如你所说的机械13层就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有其它3D设计生成的step文件,那就是选择嵌入,然后路径选择你的3D文件所在路径并指定文件。如果只是在AD软件里自己画3D,那是不用指定外边的路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可以统一指定为一个层,如你所说的机械13层就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有其它3D设计生成的step文件,那就是选 ...

    用13层画了后  没有立体  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3层画了后  没有立体  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你是如何操作的……我要么是用封装向导时自动生成,要么就是导入3D文件了。

网友:
    双击你画的框,就能设置3D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