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阻抗疑问

楼主(2025-06-04):
关于阻抗模拟疑问:线路线宽0.30mm,线距0.14mm,两层之间间距0.30mm。那么实际阻抗应该是66欧姆还是50Ω?

网友:
    上面的图是微带单端线阻抗的计算,下面的图是微带单端共面波导线阻抗的计算!图中的尺寸单位要按照实际的来,否则只是练习!

网友A:
    你这是单端走线吧,所谓的线距是指到GND的距离吧,两层间距0.3如果不是做隔层参考的话,那就应该把线宽再加大一点大约0.5mm,把线距再减小一点大约是层间距的1/3,这样实际阻抗差不多50Ω;如果是做隔层参考的话那就把线距加大起码一倍

网友B:
    你两选的模型都不一样,一个是微带线,仅参考下层平面,一个是微带线,不仅参考下层平面,还参考同层平面。看你自己板子是哪种模型,就选择哪种模型

网友C:
    推荐方案一这种算法,再调整下线宽,线距拉大,方案二这种共面阻抗板厂很难控制,同时线距过小,影响信号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方案一这种算法,再调整下线宽,线距拉大,方案二这种共面阻抗板厂很难控制,同时线距过小,影响信号质 ...

    不是推荐算法,我的问题,按目前设计,实际阻抗会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两选的模型都不一样,一个是微带线,仅参考下层平面,一个是微带线,不仅参考下层平面,还参考同层平面。 ...

不是推荐算法,我的问题是,同一种设计,可以用两种模型来估算阻抗,两种计算方式不一样,计算结果不一样。但是测试结果是唯一的,结果可能会偏向哪种估算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单端走线吧,所谓的线距是指到GND的距离吧,两层间距0.3如果不是做隔层参考的话,那就应该把线宽再加 ...

不是推荐算法,我的问题是,同一种设计,可以用两种模型来估算阻抗,两种计算方式不一样,计算结果不一样。但是测试结果是唯一的,结果可能会偏向哪种估算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推荐算法,我的问题,按目前设计,实际阻抗会是多少?

算的是65,实际就是65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推荐算法,我的问题是,同一种设计,可以用两种模型来估算阻抗,两种计算方式不一样,计算结果不一样 ...

怎么可以用两种模型计算呢?你自己把第二种模型的D1设进去,看看影响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推荐算法,我的问题是,同一种设计,可以用两种模型来估算阻抗,两种计算方式不一样,计算结果不一 ...

怎么可能是同一种设计呢?方案一的计算模型只适用与走线周边没有其他走线或铜皮,方案二计算模型走线周边有其他线或铜皮共面参考。看你的意思是实际设计是走线周边有其他线或铜皮形成共面参考,那就用方案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是同一种设计呢?方案一的计算模型只适用与走线周边没有其他走线或铜皮,方案二计算模型走线周边 ...

如图,方案一和方案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设计。方案二加大D1的距离就是方案一,两种方案计算的都是最终阻抗值。实际
走线情况要和模型对的上才行。

网友:
    4567890-0iugfghjgdhv

网友D:
    一般情况第一种模型,如果同层走线还参考了邻近的地线,则阻抗与第一种是不一样的,要用第2种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的是65,实际就是65呀

问题是有两种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是同一种设计呢?方案一的计算模型只适用与走线周边没有其他走线或铜皮,方案二计算模型走线周边有其他线或铜皮共面参考。看你的意思是实际设计是走线周边有其他线或铜皮形成共面参考,那就用方案二。

我的问题是,我pcb设计完了,阻抗线线宽0.3mm,阻抗线左右两侧都有包裹地线,距离地线的距离是0.14mm,阻抗线距离参考层的距离是0.3mm,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两种模型去模拟阻抗结果不一样,真正实测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第一种模型,如果同层走线还参考了邻近的地线,则阻抗与第一种是不一样的,要用第2种模型。

我的问题是,我pcb设计完了,阻抗线线宽0.3mm,阻抗线左右两侧都有包裹地线,距离地线的距离是0.14mm,阻抗线距离参考层的距离是0.3mm,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两种模型去模拟阻抗结果不一样,真正实测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方案一和方案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设计。方案二加大D1的距离就是方案一,两种方案计算的都是最终阻抗 ...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采用模型一的前提条件是:阻抗线两侧的线路距离阻抗线的距离要求足够大,大到忽略这个间距的影响,比如1mm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我pcb设计完了,阻抗线线宽0.3mm,阻抗线左右两侧都有包裹地线,距离地线的距离是0.14mm,阻抗线距离参考层的距离是0.3mm,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两种模型去模拟阻抗结果不一样,真正实测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那应该算第二种模型,临近有地线阻抗如果用第一种就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