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via误带的mirror属性

楼主(2025-06-05):
via不可带mirror属性

今天写一段skill脚本,为实现 删除via误带的mirror属性,没写明白,请大神们帮助改改
思路: 在选中的via 中查找是否有带mirror属性的via,有就删除此via,再重打一个正常的。

807 Bytes,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
    思路感觉没问题  你代码没有传上来

楼主:
    代码不能直接贴出来,我也不知为啥,只能用附件
    代码说明
    • 命令**:
      • 使用 axlCmdRegister 函数将 palRemoveViaMirror 函数**为可执行命令,命令名为 palRemoveViaMirror。
    • 主函数定义:
      • palRemoveViaMirror 函数是主要逻辑部分,无参数。
    • 变量声明:
      • p 用于遍历选中的过孔。
      • all 存储用户选中的对象集合。
      • ch_via_logfile 用于创建临时日志文件路径。
      • ch_via_logport 是日志文件的输出端口。
      • flag 标记是否有过孔的 mirror 属性被处理。
    • 设置选择过滤器:
      • 使用 axlSetFindFilter 设置过滤器,仅允许选择过孔。
    • 选择对象循环:
      • 通过 axlSelect() 等待用户选择对象,每次选择后高亮显示并将选中集合赋给 all,直到用户完成选择。
    • 处理选择结果:
      • 完成操作(done):
        • 检查是否有对象被选中,若没有则提示用户并返回 nil。
        • 创建临时日志文件及输出端口,初始化 flag。
        • 遍历选中的过孔,使用 axlDBGetProp 检查过孔是否有 mirror 属性。若有,则获取过孔的焊盘名称、坐标和网络名称,尝试在相同位置和网络下创建新的过孔。如果创建成功,删除旧的过孔并记录日志,设置 flag;若创建失败,也记录日志。
        • 关闭日志文件,若 flag 为 t,则打开日志文件显示给用户。
      • 取消操作(cancel):
        • 在日志窗口打印 "cancel"。

网友:
    测了一下,好像能用呐,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工作中也遇到过,分享一下我写的

网友:
    带了mirror属性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点评):
从174到更低版本降版本会有影响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