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疑问

楼主(2025-06-05):
关于阻抗模拟疑问:线路线宽0.30mm,阻抗线两侧包地,阻抗线距离地线线距0.14mm,第二次为完整参考层,阻抗线与参考层之间间距0.30mm。同一种设计,但是有两种阻抗模拟模型,根据不同的模型来估算阻抗,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实际阻抗实测应该是66欧姆还是50Ω?

网友:
    50欧姆是对的

网友A:
    方案二是共面阻抗设计,适合对高速信号线要求阻抗非常严格的时候使用,并且该阻抗还需要做阻抗连续性仿,如交换机,光模块等;方案一适合普通的阻抗控制,如手机,平板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二是共面阻抗设计,适合对高速信号线要求阻抗非常严格的时候使用,并且该阻抗还需要做阻抗连续性仿,如交换机,光模块等;方案一适合普通的阻抗控制,如手机,平板电脑

    我的问题是,我pcb设计完了,阻抗线线宽0.3mm,阻抗线左右两侧都有包裹地线,距离地线的距离是0.14mm,阻抗线距离参考层的距离是0.3mm,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两种模型去模拟阻抗结果不一样,真正实测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楼主:
    有大佬能够指导下吗

网友:
    50欧姆是对的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我pcb设计完了,阻抗线线宽0.3mm,阻抗线左右两侧都有包裹地线,距离地线的距离是0.14mm, ...

    你不表层不用GND也可以仿50omh,参考上下两层也可以。你两种都能用,但是制板的时候需要跟板厂讲清楚你用的共面阻抗,这个他们在叠层的时候会管控叠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我pcb设计完了,阻抗线线宽0.3mm,阻抗线左右两侧都有包裹地线,距离地线的距离是0.14mm, ...

不能简单的问我该使用哪个方法做阻抗控制,你要看你的信号线速率有多大,对阻抗 连续性的要求高不高,然后选择使用哪种阻抗控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表层不用GND也可以仿50omh,参考上下两层也可以。你两种都能用,但是制板的时候需要跟板厂讲清楚你用 ...

不考虑板厂的情况,就理论上实物做好了。他的实测值应该是趋近于模式一还是模式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简单的问我该使用哪个方法做阻抗控制,你要看你的信号线速率有多大,对阻抗 连续性的要求高不高,然 ...

    大佬,我一再表示不是询问计算方法或者模拟方式。我的问题是:假如实物做好,实测结果是趋近于模式一,还是模式二?

网友:
    结果趋于50ohm

网友B:
    理论上是接近50ohm,板厂也是按照客户提供的gerber文件做理论计算的,PCB是按照方案二设计的,一般情况板厂也就按方案二来;如果非要问做出来的板子的实际阻抗是多少,这个就需要拿到实验室取检测分析了,毕竟板材和加工精度都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接近50ohm,板厂也是按照客户提供的gerber文件做理论计算的,PCB是按照方案二设计的,一般情况板厂也就按方案二来;如果非要问做出来的板子的实际阻抗是多少,这个就需要拿到实验室取检测分析了,毕竟板材和加工精度都有误差的;

    我觉得我说的很清楚,同一种pcb设计,可以采用两个模型去计算。

网友B:
    可以用2种模型是有前提的,在PP厚度比较小的前提下两种模型的计算结果误差很小,所以认为2种都可以;但是厚度超过一定值,误差就很大了;板厂肯定会按照最接近客户要求的阻抗值的模型来计算,同时需要EQ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2种模型是有前提的,在PP厚度比较小的前提下两种模型的计算结果误差很小,所以认为2种都可以;但是厚 ...

你所谓PP厚度比较小的 情况,多少是算小呢,我给我的模型图纸中明确PP 厚度300um

网友C(2025-08-01):
    可以选择共面波导+参考层模型一起计算阻抗

楼主(2025-09-22):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共面波导+参考层模型一起计算阻抗

    阻抗模拟结果5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共面波导+参考层模型一起计算阻抗

    阻抗模拟结果为50欧姆

楼主:
    设计稿:线宽0.3mm,线距0.14mm,第一层与第二层介质厚度0.3mm

网友(2025-10-28):
    你实际的PCB一定是阻抗线同面两侧的带GND,所以是模型二。你用模型一那你阻抗线就要净空两侧到GND有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