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skill,是否要养成用局部变量的习惯?

楼主(2025-06-06):
    skill,是否要养成用局部变量的习惯?听人说用全局变量多了后,占内存?

    除了能避免重复变量,还有其他好处吗?

网友:
    使用局部变量占内存少

网友A:
    其实内存也差不了多少。最主要的是函数间去耦,能增强可读性,结构也会更加清晰,还能防止全局和局部共用导致的奇葩的错误(我经常犯这种错,还不好定位),也能防止多个SKILL运行产生的混乱。最好还是保持用局部变量的好习惯。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内存也差不了多少。最主要的是函数间去耦,能增强可读性,结构也会更加清晰,还能防止全局和局部共用导 ...

    懂了懂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