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原本3.3V的UART接口电平莫名其妙变成了4.5V

楼主(2025-06-06):
现在场景是这样,MPU的UART直连GNSS模组。断开UART接口的连线单独测量MPU的TX\RX引脚,电平都是3.3V。测量GNSS模组的TX/RX引脚,电平也是3.3V。

    一旦将UART连线接上,测量MPU端的TX引脚,电平变成4.5V了。MPU端的RX引脚电平还是3.3V。
百思不得其解,求大佬救命

    漏電了啦!GNSS 模組吃幾伏的電???@_@|||

网友A:
    换了芯片试试、

    威龍闖天關 - 包龍星大人:「何夫人!您可以回去睡覺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芯片试试、

    买的成品核心板和GNSS模组,换了一块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可以把MPU的TX端口设置成下拉输出模式或者上拉模式试试。

网友B:
    反射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射严重吧。。。

    不是反射,tx引脚不发送数据时也一直保持在4.5V高电平。
断开连接后就变回3.3V了。
MPU的引脚供电是3.3V,gnss模组的供电是3.3V,不知道怎么来的4.5V,就很奇怪

楼主:
    仍然未解决,串口TX线过了一道BTB连接器以后就变为4.5V了,测量BTB连接器的引脚,没有发现有短路什么的情况。
很诡异的现象。
    姑且先搭个电阻分压用着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仍然未解决,串口TX线过了一道BTB连接器以后就变为4.5V了,测量BTB连接器的引脚,没有发现有短路什么的情况 ...

有没有查过连接器线序对不对?如果线序正确一端3.3V,一端4.5V这有点神奇

楼主:
    自己画的板子,线序检查过,没有错误。
单独给主板供电,不接BTB连接器的扩展板,测量这一路串口是电平正常的。
    扩展板上这个串口有串0欧电阻,把0欧电阻拆掉,串口TX悬空,电平就变为4.5V了。
BTB连接器在这个串口TX引脚附近都是低压信号,以太网/串口什么的,应该不会干扰
    走线中有两个过孔,过孔旁边有5V的电源走线,测过无短路。

就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查过连接器线序对不对?如果线序正确一端3.3V,一端4.5V这有点神奇

    自己画的板子,线序检查过,没有错误。
    单独给主板供电,不接BTB连接器的扩展板,测量这一路串口是电平正常的。
    扩展板上这个串口有串0欧电阻,把0欧电阻拆掉,串口TX悬空,电平就变为4.5V了。
    BTB连接器在这个串口TX引脚附近都是低压信号,以太网/串口什么的,应该不会干扰
    走线中有两个过孔,过孔旁边有5V的电源走线,测过无短路。

就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画的板子,线序检查过,没有错误。
单独给主板供电,不接BTB连接器的扩展板,测量这一路串口是电平 ...

测量具体阻值多少?现在万用表100R以下才报短路的。
    过孔到5V走向距离多少。如果走线太近,板厂能力又不行,给你搞个几百到上千欧姆电阻也有可能的。

网友D:
    有没有干扰引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万用表看不到细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干扰引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万用表看不到细节!

    楼主问题是uart空闲状态都是4.5V了,看波形没意义。看描述大概率是5V引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我用百瑞互联的高通蓝牙模块上面碰到过,根本的原因原厂也没又给出详细的解释,最终在txrx线上串联一个100ohm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是uart空闲状态都是4.5V了,看波形没意义。看描述大概率是5V引起的

    看他的描述这个4.5V就是万用表测的,在问题确定之前,不能说没意义吧!

网友:
应该是你那个模组的问题,找厂家咨询咨询把